求助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下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我焊接实物后想测试控制电机,一通电MOS就直接导通了一样,电机直接转起来。。。。用的3.3V单片机控制。Vcc是12V。但是用万用表测MOS的G极电压是0V的。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挡位测D和S正向反向都是0.5左右是不是击穿了,。。。。谢谢!

网友A(2023-11-06):

最大的可能是焊错元器件,或者三极管,MOS管顺序错了

网友B(点评):
是的,是焊错了 。。。。。。

网友C:
使用万用表测量圈点的电压。

网友D:
如果没给控制信号,悬空的,初始状态MOS就应该导通

网友E:
电路的逻辑关系正确,也很清晰,你看来是被自己吓到了。仔细查就是。

网友F:
G极电压是0V,DS正反都是0.5  大概率MOS烧了,换一个MOS,R4断开,先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G:

有些时候MOS要直接焊接,检测过程中也有可能损坏,检测合格了上机后坏了,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