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使用GD的CAN通信的时候,我这里的发送设置的为“扩展帧格式”,但是通过ZLGCANTest接收到的CAN发送的数据时,却是“标准帧格式”,而且CAN的ID值和设置的也不相等,我设置的ID为0x01111111,但是接收到的却是0x0000000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完全是参考GD官方库的模式进行处理的】
C:\Users\xiaomi\Desktop

网友A(2023-11-10):
设置错误,请确保你的CAN通信接口(如GD的CAN控制器)在发送和接收时都设置为“扩展帧格式”。同时,检查你是否正确设置了CAN的ID值

网友B:
如果你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使用了不同的CAN协议(例如,发送的是ISO 15765-2,而接收的是ISO 15765-4),那么就可能出现帧格式和ID转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确保发送和接收端使用的是相同的协议。

网友C:
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常,或者尝试更换硬件设备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