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T32F423多路ADC测量

楼主(2023-11-05):
【AT32F423ADC简介】
ADC 是一个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 12 位、10 位、8 位或 6 位的数字信号的外设。采样率最高可达 5.33MSPS。多达 26 个通道源可进行采样及转换。
【AT32F423ADC主要特征】
模拟方面有以下特征:
  • 支持分辨率 12 位、10 位、8 位或 6 位的转换
  • 自校准时间: 205 个 ADC 时钟周期
  • ADC 转换时间
  • 快速通道: ADC时钟80MHz,分辨率12位时转换时间为0.1875 μs(5.33MSps)
  • 慢速通道: ADC时钟80MHz,分辨率12位时转换时间为0.2375 μs(4.21MSps)
  • 快速通道: ADC时钟80MHz,分辨率6位时转换时间为0.1126 μs(8.88MSps)
  • 慢速通道: ADC时钟80MHz,分辨率6位时转换时间为0.1626 μs(6.15MSps)

ADC 供电要求:2.4V 到 3.6V 
ADC 输入范围:VREF- ≤ VIN ≤ VREF+ 数字控制方面有以下特征:
  • 通道管理区分优先权不同的普通通道与抢占通道
  • 普通通道与抢占通道具备各自独立的触发侦测电路
  • 各通道均可独立配置采样时间
  • 转换顺序管理支持多种不同的多通道转换
  • 过采样器:硬件过采样最高可实现 16 位分辨率
  • 可选择的数据对齐方式
  • 可配置的电压监测边界
  • 支持 DMA 传输的普通通道数据
  • 可设定以下事件发生时响应中断

― 普通通道转换数据溢出
― 抢占通道组转换结束
― 普通通道转换结束

― 电压监测超出范围
【通道管理】
模拟信号通道输入 每个 ADC 拥有多达 26 个模拟信号通道输入,以 ADC_INx 表示,x=0 至 17、20 至 27。ADC_IN0 至 ADC_IN15 为外部模拟输入,ADC_IN16 为内部温度传感器,ADC_IN17 为内部参考电压,ADC_IN20 至 ADC_IN27 为外部模拟输入。
通道转换
AT32F423系列 技术手册2023.08.02 第 342 页 版本 2.02 转换区分为普通通道转换与抢占通道转换,抢占通道的转换优先权高于普通通道。 抢占通道触发若发生于普通通道转换途中,优先进行抢占通道的转换,普通通道于抢占通道转换结束后重 新开始转换被打断的通道。普通通道触发若发生于抢占通道转换途中,普通通道的转换会等待抢占通道转 换完成后才开始。
将通道(ADC_INx)编排进普通通道序列(ADC_OSQx)以及抢占通道序列(ADC_PSQ),相同通道可 重复编排,序列总数由 OCLEN 与 PCLEN 定义,接着即可启动普通通道转换或抢占通道转换。
【ADC操作流程】
ADC 的基础操作流程如下图所示,建议第一次上电后进行校准,以提升采样与转换准确度。待校准完成 后可靠触发引起 ADC 采样转换,转换结束后即可读取数据。

【代码的实现】
此次实验转换,我选择了6个输入源,分别为ADC1的4-9共6个通道。对应的IO分别为PA4-7,PB0-1,对应为ADC1的通道4-9。
gpio的配置,配置IO为模式为GPIO_MODE_ANALOG。同时使能PA、PB端口的时钟,具体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adc pin as analog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 GPIO_PINS_6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ADC的配置】
首先使能ADC1的时钟源CRM_ADC1_PERIPH_CLOCK,选择时钟源为CRM_ADC_CLOCK_SOURCE_HCLK;分频为ADC_HCLK_DIV_4。使能DMA,转换结果右对齐,连续转换。配置6个通道。具体代码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dc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common_config_type adc_common_struct;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nvic_irq_enable(ADC1_IRQn, 0, 0);
  crm_adc_clock_select(CRM_ADC_CLOCK_SOURCE_HCLK);

  adc_common_default_para_init(&adc_common_struct);

  /* config division,adcclk is division by hclk */
  adc_common_struct.div = ADC_HCLK_DIV_4;

  /* config inner temperature sensor and vintrv */
  adc_common_struct.tempervintrv_state = FALSE;

  adc_common_config(&adc_common_struct);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6;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resolution_set(ADC1, ADC_RESOLUTION_12B);

  /* config ordinary channel */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6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5, 2, ADC_SAMPLETIME_6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6, 3, ADC_SAMPLETIME_6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7, 4, ADC_SAMPLETIME_6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8, 5, ADC_SAMPLETIME_6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9, 6, ADC_SAMPLETIME_6_5);

  /* config ordinary trigger source and trigger edge */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_ORDINARY_TRIG_TMR1CH1, ADC_ORDINARY_TRIG_EDGE_NONE);

  /* config dma mode,it's not useful when common dma mode is us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

  /* config dma request repeat,it's not useful when common dma mode is use */
  adc_dma_request_repeat_enable(ADC1, TRUE);

  /* enable adc overflow interrupt */
  adc_interrupt_enable(ADC1, ADC_OCCO_INT, TRUE);

  /* set oversampling ratio and shift */
  adc_oversample_ratio_shift_set(ADC1, ADC_OVERSAMPLE_RATIO_8, ADC_OVERSAMPLE_SHIFT_3);
  /* disable ordinary oversampling trigger mode */
  adc_ordinary_oversample_trig_enable(ADC1, FALSE);
  /* set ordinary oversample restart mode */
  adc_ordinary_oversample_restart_set(ADC1, ADC_OVERSAMPLE_CONTINUE);
  /* enable ordinary oversampling */
  adc_ordinary_oversample_enable(ADC1, TRUE);

  /* adc enable */
  adc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RDY_FLAG) == RESET);

  /* adc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DMA配置】
使用能dma通道1的时钟,使能DMA1的中断,设置dma的缓冲为30,即是6个通道接收5次数据。设置地址为结构体adc1_ordinary_valuetab的地址,使用DMA1中断,具体代码如下:
/**
  * @brief  dma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1_IRQn, 0, 0);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30;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adc1_ordinary_valuetab;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ADC1->o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mux_enable(DMA1, TRUE);
  dmamux_init(DMA1MUX_CHANNEL1, DMAMUX_DMAREQ_ID_ADC1);

  /* enable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_CHANNEL1, DMA_FDT_INT, 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at32f423_int.c中,更新两个标志,同时清除中断标志: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_channel1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adc1_2_3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DC1_IRQHandler(void)
{
  if(adc_flag_get(ADC1, ADC_OCCO_FLAG) != RESET)
  {
    adc_flag_clear(ADC1, ADC_OCCO_FLAG);
    adc1_overflow_flag++;
  }

}

5、采集处理:转换5次后,把结构体中的数据取出来,并取平均值,然后显示到OLED上,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__IO uint32_t index = 0;
        uint32_t val[6]={0};
        uint8_t show_str[20] = {0};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config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_clock_config();

  /* init at start board */
  at32_board_init();
  at32_led_off(LED2);
  at32_led_off(LED3);
  at32_led_off(LED4);
  uart_print_init(115200);
  gpio_config();
  dma_config();
  adc_config();
  printf("tmr_trigger_automatic_preempt \r\n");

  at32_led_on(LED2);
        OLED_Init();
        OLED_Clear(1);
        GUI_ShowCHinese(24,16,16,"雅特力科技",0);
        GUI_ShowString(30,32,"AT32F423",16,1);
        OLED_Display();
  while(1)
  {
                 /* adc1 software trigger start conversion */
  for(index = 0; index < 5; index++)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delay_ms(100);
  }
  if((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0) || (adc1_overflow_flag != 0))
  {
    /* printf flag when error occur */
    at32_led_on(LED3);
    at32_led_on(LED4);
    printf("error occur\r\n");
    printf("adc1_overflow_flag = %d\r\n",adc1_overflow_flag);
    printf("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d\r\n",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else
  {
    /* printf data when conversion end without error */
    printf("conversion end without error\r\n");
    for(index = 0; index < 5; index++)
    {
      printf("adc1_ordinary_valuetab[%d][0] = 0x%x\r\n", index,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0]);
      printf("adc1_ordinary_valuetab[%d][1] = 0x%x\r\n", index,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1]);
      printf("adc1_ordinary_valuetab[%d][2] = 0x%x\r\n", index,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2]);
      printf("adc1_ordinary_valuetab[%d][3] = 0x%x\r\n", index,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3]);
      printf("adc1_ordinary_valuetab[%d][4] = 0x%x\r\n", index,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4]);
      printf("adc1_ordinary_valuetab[%d][5] = 0x%x\r\n", index,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5]);
      printf("\r\n");
                        val[0] +=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0];
                        val[1] +=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1];
                        val[2] +=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2];
                        val[3] +=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3];
                        val[4] +=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4];
                        val[5] += adc1_ordinary_valuetab[index][5];
    }
  }
        OLED_Clear(1);
        GUI_ShowCHinese(24,0,16,"雅特力科技",1);
        sprintf(show_str,"1:%1.2fV",((float)(val[0]/5) * 3.3)/4095);
        GUI_ShowString(0,16,show_str,16,0);
        sprintf(show_str,"2:%1.2fV",((float)(val[1]/5) * 3.3)/4095);
        GUI_ShowString(0,32,show_str,16,0);
        sprintf(show_str,"3:%1.2fV",((float)(val[2]/5) * 3.3)/4095);
        GUI_ShowString(0,48,show_str,16,0);
        sprintf(show_str,"4:%1.2fV",((float)(val[3]/5) * 3.3)/4095);
        GUI_ShowString(63,16,show_str,16,0);
        sprintf(show_str,"5:%1.2fV",((float)(val[4]/5) * 3.3)/4095);
        GUI_ShowString(63,32,show_str,16,0);
        sprintf(show_str,"6:%1.2fV",((float)(val[5]/5) * 3.3)/4095);
        GUI_ShowString(63,48,show_str,16,0);
        OLED_Display();
        val[0] = 0;
        val[1] = 0;
        val[2] = 0;
        val[3] = 0;
        val[4] = 0;
        val[5] = 0;
        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0;

  }
}
【实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