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bin、hex、axf和elf文件格式

楼主(2023-11-05):
数据量比较

从存储数据的信息量上看:ELF>AXF>HEX>BIN,所以这也就确定了只能将大信息量的文件格式向小信息量的文件格式转换,如只能将HEX文件转换为BIN文件,当然如果指定了下载地址,也可以将BIN转换为HEX文件。

BIN文件

bin文件是纯粹的机器码,没有地址信息,不能使用记事本直接打开,要使用bin文件阅读器才能打开,如果使用bin文件烧录程序时,需要指定下载地址。一些下载器只能使用BIN文件进行下载,在进行OTA远程升级时必须使用bin文件。

HEX文件

一般是指Intel标准的hex文件,可以使用记事本直接打开,是十六进制数据,包含了基地址、偏移量、校验和、文件开始和结束标志等信息,与bin文件最大的不同就是包含了下载地址。由于hex文件是十六进制数据,而bin文件是二进制数据,如十六进制0xFF,用二进制表示为1111 1111,所以HEX文件要比bin文件大得多。与axf文件相比,不含调试信息,不能用于调试。

AXF文件

包含了调试信息,如进行在Keil环境使用Debug功能时,就是先将axf文件下载到芯片内,才能进行调试。如使用J-Link的J-Scope功能时,必须使用axf文件。

ELF文件

是由GCC编译器生成的。elf文件可以直接转换为hex和bin,但hex和bin

例如Linux系统下使用gcc指令gcc -o test test.c生成的elf文件,可以通过./test直接执行。

总结:

  • bin文件可以由hex和axf文件转换而来。

  • axf文件包含了调试信息。

  • hex文件包含了烧录地址,而bin文件不含,需要指定地址。

网友A:
bin文件是一种二进制文件,它包含了计算机程序的机器代码。这种文件格式直接反映了程序在磁盘上的存储状态,因此可执行性较强。

网友B:
不同的文件格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程序和应用场景。掌握不同文件格式的特点和应用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编写、处理和传输程序代码。

网友C:
ELF文件是由GCC编译器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格式,它包含了程序的入口点、代码段、数据段、堆栈段等信息,并使用了符号表来指向程序中的各个变量和函数。

网友D:
axf文件包含了更多的调试信息,这对于代码调试和分析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E:
hex文件通常用于保存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代码。这种文件格式在嵌入式系统和硬件编程领域中广泛应用。

网友F:
elf文件不仅可以被链接器用来创建最终的可执行文件,而且也是调试工具的重要输入。

网友G:
Bin、hex、axf和elf都是常见的文件格式,主要用于存储和传输程序和数据。

网友H:
Hex文件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和硬件开发,因为它们可以直接被硬件识别并执行。

网友I:
Hex文件可以理解为带存储地址描述格式的bin文件,可通过串口下载到单片机内部。

网友J:
axf文件是针对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设计的一种文件格式。它包含了FPGA芯片上的硬件描述语言(HDL)代码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axf文件用于FPGA开发和验证,以及在实际硬件上运行。

网友K:
bin文件广泛应用于操作系统、软件安装程序和其他可执行文件。

网友C:
bin文件没有地址信息,所以在下载或烧录时需要指定起始地址。

网友L:
bin文件是一种二进制文件,它包含了计算机程序的机器代码。这种文件格式直接反映了程序在磁盘上的存储状态,因此可执行性较强

网友M:
hex文件,可以使用记事本直接打开,是十六进制数据,包含了基地址、偏移量、校验和、文件开始和结束标志等信息。

网友N:
进行在Keil环境使用Debug功能时,就是先将axf文件下载到芯片内,才能进行调试

网友O:
与bin和hex类似,axf也是一种程序文件格式。

网友P:
Bin文件主要用于存储和传输未经处理的二进制数据,例如计算机程序的二进制代码。

网友J:
与bin文件最大的不同就是包含了下载地址。由于hex文件是十六进制数据,而bin文件是二进制数据,所以HEX文件要比bin文件大得多。与axf文件相比,不含调试信息,不能用于调试。

网友Q:
AXF文件是包含了调试信息的二进制文件格式,通常由Keil、IAR等编译器生成。在Keil环境中使用Debug功能时,就是先将AXF文件下载到芯片内,才能进行调试。

网友H:
ELF文件可以直接转换为hex和bin格式,也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N:
一些下载器只能使用BIN文件进行下载,在进行OTA远程升级时必须使用bin文件。

网友R:
HEX文件可以直接使用记事本等文本编辑器打开,也可以使用专门的阅读器软件进行打开。

网友S:
hex文件通常用于需要下载或烧录到目标硬件设备上的场合

网友T:
使用Bin文件需要使用专门的阅读器软件才能打开,并且需要进行烧录程序才能将程序写入芯片中。一些下载器只能使用BIN文件进行下载,在进行OTA远程升级时必须使用BIN文件。

网友P:
elf文件可以直接转换为hex和bin。

网友U:
如使用J-Link的J-Scope功能时,必须使用AXF文件。AXF文件比HEX文件包含更多的调试信息,因此可以更好地支持debugging和调试。

网友V:
elf文件是一种可执行与可链接格式

网友W:
Bin文件是纯粹的二进制文件,内部无地址标记,可直接在裸机运行。

网友X:
Axf文件和bin、hex同样也属于程序文件,差别在于axf具有更多的调试信息

网友Y:
Elf文件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如程序的入口点、段分配、符号表等,便于程序的链接和加载。

网友Z:
hex文件是一种十六进制文件,它包含了计算机程序的机器代码。与bin文件相比,hex文件具有更好的可读性,因为它使用ASCII码表示。

网友AA:
可能需要将elf文件转换为bin或hex文件以便下载或烧录到目标硬件设备上;或者,他们可能需要将axf文件转换为bin文件以便在没有调试信息的情况下运行程序。

网友AB:
HEX文件包含的信息更加丰富,因此可以更方便地进行编辑和处理。

网友AC:
elf文件包含的信息更多,也更复杂。

网友S:
BIN文件是二进制文件格式,通常由汇编语言或C/C++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组成。它是纯粹的机器码,没有地址信息。

网友AD:
axf文件特别适合用于软件调试

网友AE:
如果使用bin文件烧录程序时,需要指定下载地址。

网友AB:
同样一段代码,编译生成的bin文件最小,axf最大。

网友AF:
bin、hex、axf和elf文件格式分别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和场景

网友AG(2023-12-07):
axf文件包括了更多的调试信息,这关于代码调试以及研究是相当有效的。

网友AH:
十六进制文件可以理解为具有存储地址描述格式的bin文件,可以通过串口下载到微控制器。

网友AI:
十六进制文件通常用于需要下载或刻录到目标硬件设备的情况

网友AJ:
elf文件不但可以被链接器用来建立终极的可执行文件,并且也是调试东西的紧张输入。

网友AK:
部分下载器只能使用bin文件进行下载,执行OTA远程升级时必须使用bin文件。

网友AL:
bin、hex、axf以及elf都是常见的文件格式,重要用于存储以及传输步伐以及数据。

网友AM:
bin文件广泛应用于操作系统、软件安装程序以及其他可执行文件。

网友AN:
hex文件凡是用于单片机体系以及硬件开辟,由于它们可以直接被硬件辨认并实行。

网友AO(2024-01-08):
bin文件没有地点信息,以是在downloader或者烧录时必要指定肇端地点。

网友AP:
与bin以及hex雷同,axf也是一种步伐文件格式。

网友AQ:
bin文件重要用于存储以及传输未经处置的二进制数据,比方计算机程序的二进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