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基拓扑的起震条件

楼主(2023-11-05):
震荡的条件,惯常认知就是 相位和幅度,
建立方法,不是正反馈就是 相移负反馈。
但其实,还有更根本的,是物质条件,电感,就是共基拓扑震荡所必须的 物质条件,共基和共集,是无法在RC震荡电路中独立运作的。

楼主:
让共基拓扑得以起震的物质条件,其实就是 两个恒流元,
这两个恒流元,就是分别替代Rc和Re的,关键是,两个恒流元的动作一定要相反!
Re,是Ic的决定者,如果Rc很大而Re很小,管子就趋于饱和,反之,Re就能得到比Ie还大的电流,这是让管子截止所必须的。

楼主:
Rc必须能把整个Vcc分掉,管子才能饱和,
想要把共基拓扑关断,就很将射极电位灌高,除非Re在此时增大或开路,否则,反馈电流就比Ie还要大,
管子关断后,Uce=Vcc,是最好的结果,但是,Uce高与反馈电流大,靠Rc肯定是无法兼得的,其实即使把Rc换成电感,还是没用,除非.....。

网友A:
这个LC振荡电路的分析,可以参考jz0095,周世惕《电子振荡器-新线性理论与仿真设计》的思路。电路原理图:

晶体管小信号图,分析起振:

如图所示,从A点切开,往A看进去的黑箱子的阻抗,可等效为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其中:这个阻抗,必须是一个负阻和一个电容才能起振。
采用节点电流法,爆破之,电路图如下:

其中U(2)/Is=Zin

算出来的阻抗:
把rbe=2k,C1=C2=1nf,gm=0.005,re=1e3, RL=10e3带入
算出Zin的实部,当然虚部条件也要满足为容性。

从图中看出,并联等效负阻在300k以前为正值,不能满足起振条件。
300k以后,相位变化后,变成负阻,近似满足起振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C振荡电路的分析,可以参考jz0095,周世惕《电子振荡器-新线性理论与仿真设计》的思路。电路原理图:

...

大神您好,欢迊光临及指导。
输出阻抗高、输入阻抗极低、电流增益小于1,这些都是此电路的固有特征,
如何突破 电流增益 的局限,让这电路活起来,那是 方**,亦就是让这拓扑成为震荡器的原理。
电感电流多大,取决子管子开通的程度,而极限则是Re的阻值,当管子截止后,「粘贴到」Re身上的,就是由电感「复制」的Ic,不管那C1是大是小或者是不是电容。
这样的正反馈,是无效的,即使C1能通过远远大于Ic的电流,但电感自己不争气,那就根本不能使管子截止, 相反,如果施加于Re的电流一直大于Ie,管子就不能开通,
所以我先前说,想要让这拓扑成为震荡器,Rc和Re必须都可变而且是 差动,同样是共基,但在这种架构中,Rc不单是直流负载,还是主震元件,C2的作用,相当于先把射极落地然后复原,可供电感汲取的电流增加了,这就是电路能震起来的关键。

楼主:
1)没C1能震吗?!
2)把Cb改为交流恒压源,这电路算是共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