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搭建环境?

楼主(2023-11-06):
STVD+STVP+Cosmic编译器,IAR环境,STM8串口下载软件

网友A:
Cosmic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B:
你给谁搭建环境呢啊?

网友C:
不如直接IAR,简单的很呐

网友D:
真不理解,为啥STM8不能用keil开发

网友E:
其实还是用IDE比较好,比如用IAR这种集成环境

网友F:
正常搭建呗,要是有钱就买带版权的那种

网友G:
还是用IAR吧,很好用的,尤其是开发STM8来说

网友H:
Cosmic编译器这个咋玩?还有就是在那儿下载?

网友I:
STM8只支持串口这件事,是比较遗憾的

网友J:
现在还有多少用STM8啊,不如直接用STM32哈

网友K:
STVP是不是已经是编辑软件了啊?

网友L(2024-08-06):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M: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N: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O: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P: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Q: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R: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S: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