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DE出现老版本MX

楼主(2023-11-06):
我不确定我更改了什么,我登录之后再打开ioc就变成这样了,有人知道怎么弄回去原来的模样吗?
谢谢了。

网友A:
没看到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B:
是不是之前的版本没删除干净啊?

网友C:
怎么会出现老版本的cubemx呢?

网友D:
估计是你IDE自带的版本吧

网友E:
你升级一下IDE试试呢?

网友F:
一般出现这种,估计就是电脑里本身就有个旧版本的MX

网友G:
有点意思啊,这种bug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H:
应该是IDE的问题,直接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I:
这种问题是不是可以配置一下啊,选择指定版本啥的

网友J:
不咋用ST的CUBEIDE,因为没有keil好用

网友K:
你是不是改IDE的目录之类的啊?

网友L(2024-04-11):
IDE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M:
检查MX库或插件更新

网友N:
清除缓存和重启IDE试试

网友N:
重新安装MX库或插件

网友O(2024-08-06):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P: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Q: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R: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