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软件光标停留的地方会出现多个页面重叠的现象

楼主(2023-11-06):
更新STM32CubeMX之后每次打开软件光标停留的地方会出现多个页面重叠的现象

网友A:
这是不是电脑分辨率太高了啊

网友B:
哎嘿,我的好像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C:
你是不是电脑比较卡啊?

网友D:
换个电脑试试呢?我没遇到过啊

网友E:
这不是很重要吧,估计是电脑分辨率的事儿

网友F:
他家的cubemx是用QT写的吧,所以兼容性比较差

网友G:
不如重新安装一下试试,也许是你更新的这个版本有分辨率的bug呢

网友H:
重叠也不影响使用,无所谓啦,哈哈

网友I:
还是直接重新安装一下吧,安装一下之前的版本,也许能OK

网友J:
之前你没遇到过?我觉得ST的cubemx本来就不是很好用

网友K:
光标停留的话就这样吗?有时间我也试试去

网友L:
是不是显卡出现问题了啊 我的显示器就这样来着

网友M:
卸载之后重新安装一下吧 估计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N:
是不是外围的环境也需要进行升级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之前你没遇到过?我觉得ST的cubemx本来就不是很好用

应该还是挺好用的  主要可能版本升级太快了 导致新版本不是很稳定

网友P:
看着像是显示器不刷新的感觉呢

网友Q:
这样肯定有问题 如果不是系统的问题 那就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R(2024-08-21):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S: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