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IC通信超时函数无法正常跳出

楼主(2023-11-06):
程序运行到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时卡死,多次暂停读取HAL_GetTick()值没有变化;当把HAL_I2C_Mem_Read(size = 0),则会造成不知名问题,导致再次运行后HAL_I2C_Mem_Read(size = 2)也会停留在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中,目前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A:
是不是被其他中断打断了啊

网友B:
你用模拟的I2C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正常的,ST的硬件I2C好像是不行

网友D:
这个没遇到过啊,是不是你的定时器出问题了啊?

网友E:
程序贴出来看看呗,这么说也搞不定啊

网友F:
一般来说ST的硬件I2C是不太好用,容易卡死

网友G:
我用硬件I2C也没卡死过啊,你咋操作的?

网友H:
建议直接使用CUBEMX实现配置I2C的话,估计会好一些吧

网友I:
运**死的话,你重启是不是就好了?是不是你执行I2C的时候又执行其他中断了啊

网友J:
直接模拟的I2C多好啊,还稳定可靠

网友K:
I2C的话,ST是不稳,不如SPI好用

网友L:
首先要看一下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M:
可以查看一下是不是时钟频率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N: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发生超时时候的波形

网友O:
初始化的时候可以正常通过吗

网友P:
这个还不错还能跳出  我的为什么就死循环了呢

网友Q:
是否可以更改一下判定的条件 这样就不至于挑不出来了

网友R(2024-08-2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S: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