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L53L5CX如何实现超过15HZ的采样?超频会引发什么现象?

楼主(2023-11-06):
VL53L5CX如何实现超过15HZ的采样?超频会引发什么现象?

网友A:
VL53L5CX在高速模式下可以以高达60Hz的频率运行,这使得它能够实现超过15Hz的采样。

网友B:
超频可能会引发降低测距精度、增加功耗等

网友C:
通信成功了吗?

网友D: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E:
这种传感器超频干啥啊

网友F:
不建议超频啊,容易数据不准,而且问题比较多

网友G:
不支持吧,我觉得是不支持

网友H:
这个有超频使用的么?

网友I:
你这测距超频的话肯定数据就不准了吧

网友J:
别用超频的,不值得,不如选择个更合适的传感器哦

网友K:
你看看模式呗,看是否有支持15Hz的模式

网友L:
我觉得得看它的最大工作频率范围,你才能考虑是否能配置到15Hz

网友M:
没试过,就是正常使用的,我用过

网友N:
超频估计数据会飘

网友O:
是我理解的不到位吗 15HZ的频率应该很低啊

网友P: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超频啊  会采集到不必要的杂波

网友Q:
这个芯片都可以工作在什么频率下呢

网友R(2023-12-06):
超频会导致芯片发热吗?短时间的超频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S:
没有必要超频啊  15的话 给30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