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ADC采样,实验电源供电,测量干电池,12个bit能稳定10个bit么?

楼主(2023-11-06):
STM32F407 ADC采样,实验电源供电,测量干电池,12个bit能稳定10个bit么?

网友A:
这个感觉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B:
不太行吧,精度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C:
其实可以用LDO试试,因为ADC采样跟电源很有关系

网友D:
这个后几位都是要舍弃的,都是飘的数据

网友E:
稳定不了,我感觉

网友F:
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行

网友G:
一般来说可以后四位舍去的吧

网友H:
应该不能完成10个bit的精度,得舍去一些

网友I:
干电池本身也是放电不是很稳定的吧

网友J:
应该可以维持到10bit,但是我觉得还是为了不乱跳,还是舍弃后几位吧

网友K:
不能,我之前反正测试的时候后几位都是跳,直接舍弃

网友L(2024-04-11):
关键是也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啊

网友M(2024-08-06):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N: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O: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P: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Q: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R: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S: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