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mt32f1固件库函数的区别

楼主(2023-11-06):
请问在PWM设置中的tim_pulse和time_compare1(a,b)会不会起冲突,后者实现了输出比较功能,生成了波形,前者也是通过设置寄存器实现波形输出,有高手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冲突啊,肯定是会执行最后一句

网友C:
你用一个就行了吧,我记得

网友D:
这个你可以仿真一下试试,看看程序的寄存器

网友E:
反正初始化的时候不能一起初始化应该就是了

网友F:
直接看看例程呢?例程里有配置PWM的操作吧

网友G:
你想实现啥功能?PWM输出波形就行?

网友H:
一般来说选择一个函数应用就行吧,两个能一起用吗?

网友I:
建议还是直接调试一下,这样看的直观一些

网友J:
能把里面的子函数贴出来吗?来看看

网友K:
这块还没太注意过,不过功能既然一致,那你用一个不就行了么

网友L:
不同版本的固件库的函数的差别会很大吗

网友M:
楼主都已经说了是实现的输出比较功能了

网友N(2023-12-06):
能详细的贴一下子函数的具体内容吗

网友O:
这个必须要看具体的函数体的内容了

网友P:
不同的函数 如果不会对同一个变量进行操作就不会冲突啊

网友Q:
这个自己跑一下程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R(2024-08-21):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S: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