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 adc读取只能读到第一个参数

楼主(2023-11-06):
不管怎么读 都是通道10的值 ,麻烦大牛们帮忙看看函数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SEQ_FIXED;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2;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SamplingTimeCommon1 = ADC_SAMPLETIME_12CYCLES_5;
hadc1.Init.SamplingTimeCommon2 = ADC_SAMPLETIME_12CYCLES_5;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ENABLE;

hadc1.Init.Oversampling.Ratio = ADC_OVERSAMPLING_RATIO_256;  // 16bit
hadc1.Init.Oversampling.RightBitShift = ADC_RIGHTBITSHIFT_4;
hadc1.Init.Oversampling.TriggeredMode = ADC_TRIGGEREDMODE_SINGLE_TRIGGER;

hadc1.Init.TriggerFrequencyMode = ADC_TRIGGER_FREQ_HIGH;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0;
sConfig.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5;
sConfig.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int16_t ADC_Read(uint32_t Channel)
{
uint32_t valu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Channel;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INGTIME_COMMON_1;        /* 通道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HAL_ADC_Stop(&hadc1);

return value;
}

网友A:
G0是什么内核的啊

网友B:
你配置的不就是通道10的数值么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用标准库搞一下,标准库的代码还比较简洁一些

网友D:
你这儿不是用HAL配置的么,用cubemx吧,直接看cubemx的上面不就行了

网友E:
ADC_CHANNEL_10,你把这个改了就好了

网友F:
读取通道10的是对的,你配置的就是这个

网友G:
修改一下程序代码不就能实现读取其他通道的了么

网友H:
你先配置的通道10,又配置个通道15?

网友I:
你这个IO支持哪个通道啊?

网友J:
感觉你是不是IO啥的没配置完事儿啊?

网友K:
这是你用cubemx直接配置的?你先看看官方的demo呗,应该有例程的吧

网友L(2024-08-06):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M: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N: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O: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P: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Q: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R: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S: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