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外挂2G DDR开发板如何使用

楼主(2023-11-06):
MA35D1 外挂2G DDR开发板如何使用

网友A:
根据相关的接口使用。

网友B:
使用过程中,需注意以下事项:
1. 修改 MA35D1_Buildroot\board\nuvoton\ma35d1\uboot-env.txt 里面kernelmem参数为 2048M
2. Buildroot 配置选择 numaker_som_ma35d16ab1a_defconfig
3.下载最新版本Nuwriter并DDR选择 MA35D1_NuWriter/ddrimg/MA35D16A087C_NonMCP_WBDDR3L_1GBx2.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