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如何配置及使用PTP

楼主(2023-11-06):
MA35D1 如何配置及使用PTP

网友A:
根据这个芯片的手册说明来配置,或者看看示例程序有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网友B:
MA35D1互为Master和Slave测试流程:
1. Buildroot 配置

make menuconfig
Target packages -->
  System tools -->
    util-linux -->

  • hwclock

  • Target packages -->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

  • ethtool

  • Target packages -->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

  • linuxptp

  • 2. 内核 配置
    make linux-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PTP clock support -->
       <*> PTP clock support

    3. 测试:
    Master :
    # ifconfig eth0 192.168.10.88 netmask 255.255.255.0
    # date "2023-09-14 9:17:00"
    # ifconfig eth0 allmulti
    # ptp4l -i eth0 -H -m

    Slave :
    # ifconfig eth1 192.168.10.100 netmask 255.255.255.0
    # ptp4l -i eth1 -H -m -s

网友C:
    建议参考相关文档、手册或示例代码来进行配置和使用

网友C:
    另外,确保在配置和使用PTP时遵循相关的网络协议和标准,以确保正确的时间同步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