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在DTS设置GPIO上拉

楼主(2023-11-06):
如何在DTS设置GPIO上拉

网友A:
这个要看DTS是什么了,手册有没要说这个引脚如何上拉。

网友A:
另外新唐有个引脚配置工具,配置一下看看这里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以button为例,硬件PD11浮空,用这个GPIO做按键,配置这个GPIO上拉:
        gpio_keys_test {
                compatible = "gpio-keys";
                status = "okay";
                autorepeat;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D11_gpio>;
                botton0 {
                        label = "Key Down";
                        linux,code = <KEY_DOWN>;
                        gpios = <&gpion 2 GPIO_ACTIVE_LOW>;
                        wakeup-source;
                };
                button1{
                        label ="Key Up";
                        linux,code = <KEY_UP>;
                        gpios = <&gpion 3 GPIO_ACTIVE_LOW>;
                        wakeup-source;
                };
                botton2 {
                        label = "Key Left";
                        linux,code = <KEY_LEFT>;
                        gpios = <&gpion 12 GPIO_ACTIVE_LOW>;
                        wakeup-source;
                };
                button3 {
                        label ="Key Right";
                        linux,code = <KEY_RIGHT>;
                        gpios = <&gpiod 11 GPIO_ACTIVE_LOW>;
                        wakeup-source;
                };
        };

        gpio_keys_test{
                PD11_gpio: pd11grp{
                        nuvoton,pins =
                                <SYS_GPD_MFPH_PD11MFP_GPIO              &pcfg_keypad>;
                };
        };

网友C:
1.找到对应的GPIO控制器。在DTS文件中,通常使用"gpio-controller"节点来表示GPIO控制器。你需要找到与你要设置上拉的GPIO引脚对应的控制器节点。
2.设置GPIO引脚的上拉值。在找到对应的GPIO控制器节点后,你需要设置相应的GPIO引脚的上拉值。在DTS中,可以使用"reg"属性来定义GPIO引脚的寄存器映射和位定义。你需要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位,并设置其上拉值。通常,上拉值可以使用1或0来表示(取决于具体的DTS文件和硬件设计)。
3.确保在对应的GPIO控制器节点中设置了正确的上拉值。在设置完上拉值后,你需要确保在对应的GPIO控制器节点中设置了正确的上拉值。在DTS中,可以使用"gpio-controller"节点的"reg"属性来定义GPIO控制器的寄存器映射和位定义。你需要确保在对应的寄存器位中设置了正确的上拉值。
4.保存并编译DTS文件。完成设置后,保存并编译DTS文件,生成新的设备树文件(.dtb)。
5.将新的设备树文件刷入系统。将生成的新设备树文件刷入系统,替换原有的设备树文件,使设置生效。

网友D:
在进行操作前,建议仔细阅读相关的技术文档和硬件手册,以确保正确设置GPIO上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