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如何在Eclipse上添加IAR编译器

楼主(2023-11-06):
Hi,大家好:
    Eclipse以方便的编辑环境,调试环境著称,IAR以高效的编译能力在业界广为应用,但IAR的编辑&调试,代码查找,补全等功能实在不敢恭维,
但Eclipse恰好完美的弥补了这些缺点,能不能鱼与熊掌兼得此呢?答案是可以的
1,首先是先安装Eclipse和IAR这两个软件。
2,打开eclipse,点击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如下图        (左英文版,右中文版)
3,在新网址中输入:https://eclipse-update.iar.com/plugin-manager/1.0
后,(注意电脑需要联网)会弹出如下界面
点击next直到安装完成。
4,再次回到主界面,点击Help后,此时会出现如下两个插件,再次点击下图红框所示:
弹出如下界面:(根据你所安装的IAR版本不同,内容有所不同)
一路完成。
5,再次打开Eclipse新建C项目,如下图所示,选择IAR Toolchain for Arm-(9.x)  (根据实际安装IAR版本,也可选择其它版本)
6,一路NEXT,此时就可以选择你需要的MCU型号了。

网友A:
这是直接用IAR的编译器吗

是的,编译是用的IAR,不是GCC,也可以在新建工程时,选择GCC。编辑&调试可以在ECLIPSE下进行,调试器也是可以选择CMSIS,J-LINK等。比较nice

楼主:
接下来,我再做个工程建立和调试设置的教程,敬请期待

工程建立和调试设置的教程见这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9858-1-1.html

网友B(2024-08-01):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C: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D: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E: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F: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G: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H: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I: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J: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K: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L(2024-08-31):
要在 Eclipse 和 IAR 之间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开发环境,你可以将 Eclipse 用作编辑和调试环境,而将 IAR 用作编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