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1SGCAE2A 与 M481SGCAE的区别

楼主(2023-11-06):
M481SGCAE2A 与 M481SGCAE的区别是什么?
规格书上只看到ADC一个是16,另一个是8+8

网友A:
可能那两个需要两组不同的寄存器去配置。

网友B:
封装类型、电源电压范围等区别

网友C:
建议查阅官方文档以获取关于这两款微控制器的更多信息。

网友D:
新唐一级代理有

网友E:
看了一下规格书,感觉应该是一个16通道ADC和两个8通道ADC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