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程序内部晶振系数C0 CL的设置

楼主:
各位大神,求解。
使用的PSOC型号:CY8C5868AXI-LP035
程序内部需要设置晶振的相关参数人附件图片:

问题:①图中红圈的设置是否应该按照所选择的晶振datasheet中的C0和CL来设置?
          ②这里C0和CL设置的参数,(若没有按照晶振datasheet参数设置)对整套系统正常工作有多大影响?

红色圈圈中应该如何设置

红色圈圈中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2023-11-06):
使能自动增益控制,C0/CL 这两项是需要填写的,因为在计算 AMPIADJ 配置值的时候需要 C0/CL 这些输入值来计算  AMPIADJ 的粗略初始值,然后增益算法在此基础上再做自动调校。如果没有按照按照晶振datasheet参数设置,设置数值与实际值差别不大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差别较大建议修改为正确配置。其中 CL 的设置值,不一定等于数据手册中的数值,假设你在选择外部匹配电容的时候,没有参考数据手册中的 CL 值做计算,而是选择了一个经验值的话,那么 CL 的实际值应该参照下图中的方法来计算,而不是填写数据手册的提供值。

楼主(点评):
还在么,下面的追加内容。理解上有出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自动增益控制,C0/CL 这两项是需要填写的,因为在计算 AMPIADJ 配置值的时候需要 C0/CL 这些输入值来计 ...

谢谢PSOC小子,对于下面的公式参数定义。其中Cs=PCB stray capacitance (翻译为PCB的杂散电容)我百度了下 CS是晶振的静态电容,具体的如下,大神看看有没有出入。

网友A:
你的解释是对的,一般 Cshunt 可以从晶振数据手册中找到,Cpin 从MCU数据手册中可以找到典型值。Cpcb 可以实际测量或者选择经验值,一般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