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有感速度环不能调速

楼主(2023-11-06):
081开发板,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9 例程。 无感 速度环可以调速。
有感(霍尔)电流环已经可以 跑了 有感速度环不能调速 是什么原因?
速度环 只能以初始速度跑 不能调速。 无感的速度环 调速 正常

网友A:
检查霍尔传感器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如果您使用的电机不支持无感调速,那么有感速度环可能无法实现调速。您可以尝试使用支持无感调速的电机,或者查找与您的电机兼容的调速方法。

网友D:
检查开发板和电机的硬件是否存在问题。例如,开发板上的PWM(脉宽调制)引脚是否正常工作,电机是否损坏等。

网友E:
能转但是能调速?

网友(2024-05-31):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F:
看看速度环调速的逻辑是什么?是给定一个频率值,还是用按键或者旋钮

网友G:
看速度环的设定速度是否被更新设定,speedset

网友H(2024-09-18):
有感的速度还能够调速,但是我带上负载后电机就堵住了,电流也不会增大,松手后电机还能继续转,

网友I:
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