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应用开发案例——DBI驱动ST7789V1.3寸LCD屏

楼主(2023-11-06):
DBI驱动ST7789V1.3寸LCD
之前介绍了 R128 平台使用 SPI 驱动显示屏 ST7789V1.3寸 LCD,接下来介绍的是使用 DBI 接口驱动。
R128 平台提供了 SPI DBI 的 SPI TFT 接口,具有如下特点:
  • Supports DBI Type C 3 Line/4 Li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2 Data La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data source from CPU or DMA
  • Supports RGB111/444/565/666/888 video format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666 240 x 320@30Hz with single data lane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888 240 x 320@60Hz or 320 x 480@30Hz with dual data lane
  • Supports tearing effect
  • Supports software flexible control video frame rate
同时,提供了 SPILCD 驱动框架以供 SPI 屏幕使用。
此次适配的SPI屏为 ZJY130S0800TG01,使用的是 DBI 进行驱动。
DBI接口的全称是 Display Bus Serial Interface ,在显示屏数据手册中,一般会说这是SPI接口,所以有人会误认为SPI屏可以使用 normal spi 去直接驱动。
SPI 接口就是俗称的4线模式,这是因为发送数据时需要额外借助DC线来区分命令和数据,与sclk,cs和sda共四线。
DBI 分为多种接口,包括
0:L3I11:L3I22:L4I13:L4I24:D2LI
L3I1和L3I2是三线模式(不需要DC脚),区别是读时序,也就是是否需要额外脚来读寄存器。读写时序图如下:
  • L3I1写时序
  • L3I1读时序
L4I1和L4I2是四线模式,与spi接口协议一样,区别是DC脚的控制是否自动化控制,另外I2和I1的区别是读时序,也就是否需要额外脚来读取寄存器。
  • L4I写时序
  • L4I读时序
D2LI是两data lane模式。发送命令部分时序与读时序与L3I1一致,下图是发送数据时的时序,不同像素格式时钟周期数量不一样。
  • D2LI写时序

可以知道,在3线模式时,发送命令前有1位A0用于指示当前发送的是数据,还是命令。而命令后面接着的数据就没有这个A0位了,代表 SPI 需要在 9 位和 8 位之间来回切换,而在读数据时,更是需要延时 dummy clock 才能读数据,normal spi 都很难,甚至无法实现。所以 normal spi 只能模拟 4 线的 DBI 的写操作。读操作只能通过模拟IO来实现。
对于R128这类支持 DBI 接口的CPU,可以选择不去了解 SPI。直接选用 DBI 来驱动屏幕。由于不需要模拟延时和切换数据,屏幕驱动效率将有明显提升。
引脚配置如下:
R128 Devkit
TFT 模块

PA12CS
PA13SCL
PA18SDA
PA9BLK
PA20RES
PA19DC
3V3VCC
GNDGND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 r128s2_module_c906
$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设置 DBI 驱动
屏幕使用的是SPI驱动,所以需要勾选SPI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 Devices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DBI Devices --->        -*- enable dbi driver
配置 SPI 引脚
DBI同样使用 SPI 控制器,所以需要配置SPI的相关配置。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SPI WP引脚,注释掉即可。SPI HOLD 需要作为 DC 脚接入LCD模块。
;----------------------------------------------------------------------------------;SPI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Please config spi in dts[spi1]spi1_used       = 1spi1_cs_number  = 1spi1_cs_bitmap  = 1spi1_cs0        = port:PA12<6><0><3><default>spi1_sclk       = port:PA13<6><0><3><default>spi1_mosi       = port:PA18<6><0><3><default>spi1_miso       = port:PA21<6><0><3><default>spi1_hold       = port:PA19<6><0><2><default>;spi1_wp         = port:PA20<6><0><2><default>
设置 PWM 驱动
屏幕背光使用的是PWM驱动,所以需要勾选PWM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PWM Devices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PWM Devices --->        -*- enable pwm driver
配置 PWM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增加 PWM1 节点
[pwm1]pwm_used        = 1pwm_positive    = port:PA9<4><0><3><default>
设置 SPI LCD 驱动
SPI LCD 由专门的驱动管理。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LCD Devices ,注意同时勾选 spilcd hal APIs test 方便测试使用。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 DISP Driver Support(spi_lcd)
  •    spilcd hal APIs test
    编写 SPI LCD 显示屏驱动获取屏幕初始化序列
    首先询问屏厂提供驱动源码
    找到 LCD 的初始化序列代码
    找到屏幕初始化的源码
    整理后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LCD_WR_REG(0x11); // Sleep out 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36);LCD_WR_DATA8(0x00);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1F);   LCD_WR_DATA8(0x1F);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8(0x20);   // 2b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18);   // VDV, 0x20:0v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8(0x13);   // 0x13:60Hz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8(0xA4);   LCD_WR_DATA8(0xA1);   LCD_WR_REG(0xD6);     LCD_WR_DATA8(0xA1);   // sleep in后,gate输出为GND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21);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32);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38);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REG(0xE4);     LCD_WR_DATA8(0x1D);   // 使用240根gate  (N+1)*8LCD_WR_DATA8(0x00);   // 设定gate起点位置LCD_WR_DATA8(0x00);   // 当gate没有用完时,bit4(TMG)设为0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29);     用现成驱动改写 SPI LCD 驱动
    选择一个现成的 SPI LCD 改写即可,这里选择 nv3029s.c 驱动来修改
    复制这两个驱动,重命名为 st7789v.c
    先编辑 st7789v.h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ifndef _ST7789V_H#define _ST7789V_H#include "panels.h"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endif /*End of file*/
    编辑 st7789v.c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编写初始化序列
    先删除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中的初始化函数。
    然后将屏厂提供的初始化序列复制进来
    然后按照 spi_lcd 框架的接口改写驱动接口,具体接口如下
    屏厂函数
    SPILCD框架接口

    LCD_WR_REGsunxi_lcd_cmd_write
    LCD_WR_DATA8sunxi_lcd_para_write
    delay_mssunxi_lcd_delay_ms
    可以直接进行替换
    完成后如下
    然后对照屏厂提供的驱动修改 address 函数
    做如下修改
    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
    完成驱动如下
    #include "st7789v.h"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32 sel);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32 sel);#define RESET(s, v)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 0, v)#define power_en(sel, val)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el, 0, val)static struct disp_panel_para info[LCD_FB_MAX];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if (bsp_disp_get_panel_info(sel, &info[sel])) {                lcd_fb_wrn("get panel info fail!\n");                return;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 Sleep out         sunxi_lcd_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 2b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C);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8);   // VDV, 0x20:0v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3);   // 0x13:60Hz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 sleep in后,gate输出为GND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D);   // 使用240根gate  (N+1)*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 设定gate起点位置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 当gate没有用完时,bit4(TMG)设为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9);           if (info[sel].lcd_x < info[sel].lcd_y)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x - 1, info[sel].lcd_y - 1);        else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y - 1, info[sel].lcd_x - 1);}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nsigned int sel){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0);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pin_cfg(sel, 0);}static s32 LCD_open_flow(u32 sel){        lcd_fb_here;        /* open lcd power, and delay 5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ower_on,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anel_init, 200);        LCD_OPEN_FUNC(sel, lcd_fb_black_screen, 50);        /* open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bl_open, 0);        return 0;}static s32 LCD_close_flow(u32 sel){        lcd_fb_here;        /* close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bl_close,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anel_exit, 10);        /* close lcd power, and delay 5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ower_off, 10);        return 0;}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open lcd power0 */        lcd_fb_here;        power_en(sel, 1);        sunxi_lcd_power_enable(sel, 0);        sunxi_lcd_pin_cfg(sel, 1);        RESET(sel, 1);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0);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1);}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lcd_fb_here;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close lcd power0 */        sunxi_lcd_power_disable(sel, 0);        power_en(sel, 0);}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sunxi_lcd_pwm_enable(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open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enable(sel);        lcd_fb_here;}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close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disable(sel);        sunxi_lcd_pwm_disable(sel);        lcd_fb_here;}/* sel: 0:lcd0; 1:lcd1 */static s32 LCD_user_defined_func(u32 sel, u32 para1, u32 para2, u32 para3){        lcd_fb_here;        return 0;}static int lcd_set_var(unsigned int sel, struct fb_info *p_info){        return 0;}static int lcd_set_addr_win(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address(sel, x, y, width, height);        return 0;}static int lcd_blank(unsigned int sel, unsigned int en){        return 0;}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st7789v",        .func = {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blank = lcd_blank,                .set_var = lcd_set_var,                .set_addr_win = lcd_set_addr_win,        },};对接驱动框架
    完成了屏幕驱动的编写,接下来需要对接到 SPILCD 驱动框架。首先编辑 Kconfig
    增加 st7789v 的配置
    config LCD_SUPPORT_ST7789V    bool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st7789v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然后编辑 panels.c 在 panel_array 里增加 st7789 驱动的引用
    如下图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st7789v_panel,#endif
    之后编辑 panels.h 同样增加引用
    如下图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endif
    最后编辑外层的 Makefile 增加编译选项
    如下所示
    obj-${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 panels/st7789v.o选择 ST7789V 驱动
    在 SPILCD 驱动选择界面可以看到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择 SPI 屏幕的驱动
    进入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项
    选择并勾选
  •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配置 SPI LCD 引脚
    这里是重点部分: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
    [lcd_fb0]lcd_used            = 1   lcd_model_name      = "spilcd"   lcd_driver_name     = "st7789v" ; 屏幕规格配置lcd_x               = 240lcd_y               = 240  lcd_width           = 48lcd_height          = 48; SPI 速率lcd_data_speed      = 50; PWM 背光配置项lcd_pwm_used        = 1lcd_pwm_ch          = 1lcd_pwm_freq        = 5000 lcd_pwm_pol         = 0 lcd_backlight       = 100; 配置 lcd_if = 1 为 DBI 模式,双缓冲lcd_if              = 1fb_buffer_num       = 2; 配置屏幕传输数据的像素格式,这里是 LCDFB_FORMAT_RGB_565lcd_pixel_fmt       = 10; 配置 DBI 接口像素格式,这里是 RGB565lcd_dbi_fmt         = 2; 配置 DBI 时钟的行为模式,这里是自动停止模式。有数据就有时钟,没发数据就没有时钟lcd_dbi_clk_mode    = 0; 屏幕没有 TE 脚,配置 TE 为 0lcd_dbi_te          = 0; 配置屏幕 DBI 格式 L4I1lcd_dbi_if          = 2; 输入图像数据 RGB 顺序识别设置,这里配置是 RGB 格式lcd_rgb_order       = 0; 设置屏的刷新率,单位Hz。当lcd_dbi_te使能时,这个值设置无效。lcd_fps             = 60; 使用 SPI1 作为通讯接口lcd_spi_bus_num     = 1lcd_frm             = 2lcd_gamma_en        = 1lcd_power_num       = 0lcd_gpio_regu_num   = 0lcd_bl_percent_num  = 0;RESET Pinlcd_gpio_0          = port:PA20<1><0><2><0>编译打包
    运行命令 mp 编译打包,可以看到编译了 st7789v.o
    测试
    烧录启动之后,屏幕背光启动,但是屏幕全黑。
    输入 test_spilcd ,屏幕显示蓝色。
    输入 lv_examples 1 可以显示 lvgl 界面
    常见问题LVGL 颜色异常
    这是由于 LVGL 配置的 LV_COLOR_DEPTH 为 32,但是 SPI 屏配置为16位。请修改 lv_conf.h,也请注意 LV_COLOR_16_SWAP 仅有 SPI 需要设置为 1,在使用 DBI 驱动的时候不需要配置为 1。
    出现部分花屏
    • 检查 address 函数是否正确
    • 检查 sys_config.fex 屏幕配置分辨率是否正确
    SPI LCD 颜色相关问题
    首先,得先确定显示屏使用的是SPI接口,还是DBI接口,不同的接口,输入数据的解析方式是不一样的。
    DBI接口的全称是 Display Bus Serial Interface ,在显示屏数据手册中,一般会说这是SPI接口,所以有人会误认为SPI屏可以使用 normal spi 去直接驱动。
    阅读lcd_dbi_if部分的介绍可以知道,在3线模式时,发送命令前有1位A0用于指示当前发送的是数据,还是命令。而命令后面接着的数据就没有这个A0位了,代表SPI需要在9位和8位之间来回切换,而在读数据时,更是需要延时 dummy clock 才能读数据,normal spi 都很难,甚至无法实现。所以 normal spi 只能模拟4 线的DBI的写操作。
    对于R128这类支持DBI接口的CPU,可以选择不去了解SPI。如果需要用到SPI去驱动显示屏,必须把显示屏设置成小端。
    RGB565和RGB666
    SPI显示屏一般支持RGB444,RGB565和RGB666,RGB444使用的比较少,所以只讨论RGB565和RGB666.
    RGB565代表一个点的颜色由2字节组成,也就是R(红色)用5位表示,G(绿色)用6位表示,B(蓝色)用5位表示,如下图所示:
    RGB666一个点的颜色由3字节组成,每个字节代表一个颜色,其中每个字节的低2位会无视,如下图所示:
    SPI 接口
    因为SPI接口的通讯效率不高,所以建议使用RGB565的显示,以 jlt35031c 显示屏为例,他的显示驱动芯片是 ST7789v,设置显示格式的方式是往 3a 寄存器写入0x55(RGB565)或者 0x66(RGB666),在 R128SDK 中,已经把 jlt35031c 的通讯格式写死为 0x55,lcd_pixel_fmt配置选项无效: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5);
    在例程中,输入的数据是 0xff,0x00,0xff,0x00,对于SPI接口,是按字节发送。实际上,例程只需要每次发送2字节即可,因为前后发送的都是相同的ff 00,所以没有看出问题。
    根据对 565 的数据解析,我们拆分 ff 00 就可以得到红色分量是 0b11111,也就是 31,绿色是0b111000,也就是 56,,蓝色是 0.我们等效转换成 RGB888,有:
    R = 31/31*255 = 255G = 56/63*255 = 226
    在调色板输入对应颜色,就可以得到黄色
    因为 DBI 通讯效率较高,所以可以使用 RGB565 或者 RGB666,使用 DBI 接口,也就是 lcd_if 设置为1时,驱动会根据 lcd_pixel_fmt 配置寄存器,以 SDK 中的 kld2844b.c 为例,这显示屏的显示驱动也是 ST7789,但是不同的屏幕,厂家封装时已经限制了通讯方式,所以即使是能使用 DBI 接口的驱动芯片的屏幕,或许也用不了DBI。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 Interface Pixel Format *//* 55----RGB565;66---RGB666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RGB_565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BGR_565)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5);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RGB_565)        rotate &= 0xf7;    else        rotate |= 0x08;} else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RGB_888)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66);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BGRA_8888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BGRX_8888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ABGR_8888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XBGR_8888) {        rotate |= 0x08;    }} else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66);}
    对于 DBI 格式,不再是以字节的形式去解析,而是以字的方式去解析,为了统一,软件已经规定了,RGB565 格式时,字大小是2字节,也就是16位,而 RGB666 格式时,字大小是4字节,也就是32位。
    对于 RGB565 格式,同样是设置为 0xff,0x00。因为屏幕是大端,而芯片存储方式是小端,所以芯片的 DBI 模块,会自动把数据从新排列,也就是实际上 DBI 发送数据时,会先发送0x00,再发送0xff,也就是红色分量为0,绿色分量为 0b000111,也就是7,蓝色分量是 0x11111,也就是31,我们同样转换成RGB888
    G = 7/63*255 = 28B= 31/31*255 = 255
    在调色板上输入,可以得到蓝色。
    如果是 RGB666,虽然占用的是3个字节,但是没有CPU是3字节对齐的,所以需要一次性输入4字节,然后 DBI 硬件模块,会自动舍弃1个字节,软件同意舍弃了最后一个字节。
    依旧以例程为例,例程输入了 0xff,0x00,0xff,0x00,为了方便说明,标准为 0xff(1),0x00(1),0xff(2),0x00(2),其中 0x00(2)会被舍弃掉,然后发送顺序是0xff(2),0x00(1),0xff(1),也就是 0xff(2) 是红色分量,0xff(1) 是蓝色分量,混合可以得到紫色。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