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ESD静电测试的疑惑

楼主:
Hi 各位
最近做设备的静电测试,有一个和我认知相违的问题,我的设备是金属壳且接220V的大地,接地效果良好,测对地电阻0.8欧姆,电路系统地与金属壳不相通,面板上有一个开机按键开关,也是金属的并且与面板金属接触,接触放电打开关会故障,本着疏导的原则,直接将开关的金属壳接一根线到插座上的PE,结果没有改善,又测试直接打附近的机壳,同样会故障,我测了打静电时电路的波形,地夹接到电路地上,探针也接到电路地上,会有图1的干扰波形,外壳地我已经确保接地良好了,静电为什么还会耦合到电路上,按理直接通过地线导走了,对电路板的影响是寄生电容耦合过去的吗C:\Users\86130\Desktop\1699240614472

网友A(2023-11-06):
pcb地和电源,可以和外壳用Y电容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地和电源,可以和外壳用Y电容连接吧

感谢您的回复,我是就想加个Y电容试验一下,但是如果是金属壳经电容耦合到电路上,我担心加Y电容也没用呢,我下午加上试一下

网友B:
接地“良好”你这里指的是DC特性,静电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都是ns级的,如果你的空间间距小的话,空间耦合是一定会发生的。

楼主(点评):
没错,板子到外壳的距离得考虑

网友C:
不能用安规漏电流的标准来评估ESD的。增加电气间隙,内部电路包糸统地处理。

楼主(点评):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D:
可以试一下打金属壳别的地方会不会发生同样的问题,PCB本身安装孔是金属孔还是通孔,这个也很重要啊。

楼主(点评):
奇怪的就是只要打金属壳就故障,不管打前打后打侧边,还不是打端子对地接触不好,如果端子对壳接触不好还可以改改增加接触等等,现在机壳都有问题,但是机壳接大地还挺好的,看来得从电气间隙间隙入手了吧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对ESD脉冲来说,是频宽很宽的噪声,任何线不能看作低阻的导线,应看作一个电感,会产生一个很高的共模电压,从而影响到内部电路,(电气间隙不够的话)

网友E:
感觉ESD磁场,通过LCD开口,耦合到内部的吧

网友F:
设备有外接电源、信号、天线。就不能看作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