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3-11-06):
mcu:HC32F460JETA,QFP48封装的,SW连接Jlink。
调试软件快一个月了,前面一直正常,今天突然出现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连不到目标板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MCU烧了吗?
换了一块板子,debug正常。是我debug次数太多了?

网友A:
您好,我是上海通钥电子的,我们公司是小华的一级代理商,有原厂和自己的技术支持中心。可以加微信详细沟通   陈13554256038

网友B:
用UART模式把里面的代码全擦掉一次估计就行了

网友C:
可以通过硬件的方式擦掉里边的代码吗

网友D:
楼主可以看一下  芯片在运行代码过程中是不是发烫了呢

网友E:
这个芯片只有这一种下载程序的方式吗

网友F:
楼主在调试的过程中更改过软件代码吗

网友G:
应该不是debug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  或者接触不良呢

网友H:
查看一下周围有么有电容爆掉呢?

网友I(2023-12-07):
可能是目标板上的 MCU 已经损坏或者没有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