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ucleo自带STLINK V3问题

楼主(2023-11-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块Nucleo144 H7的板子,自带的STLINK 串口能使用(说明STLINK V3是好的?)上位机可以正常接收到数据,但是STLINK 无法被识别(测试了keil和STM32 ST-LINK Utility)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说明一下,插上去后设备管理器会显示ST-LINK DEBUG

网友A:
重装下驱动看看

楼主:
重装了驱动是可以的,但是我最近也没升级系统,且G431的官方开发版的ST LINK使用起来是正常的

网友B:
说明你电脑端的驱动没装呗

网友C:
你电脑有没有STlink的设备管理啊?去设备管理器里看看

网友D:
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就是驱动没装导致的

网友E:
对的,串口能收数据就说明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其实可以换成jlink的啊,jlink多好用

网友G:
重装驱动之后就好使了?

网友H:
你说的G431是直接能使用,但是这个板子可能驱动跟原来的不一样吧

网友I:
还是别用板载了,直接jlink调试器非常快乐

网友J:
看你描述就是驱动导致的,但是怎么会这样,不知道

网友K:
你这么说,是之前的电脑是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