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328如何配置24触摸按键

楼主(2023-11-06):
如题:
SH79F328如何配置成24触摸按键, 官方STouchKey 软件只能配置17个按键的库文件,请问改如何配置成24按键的库?

楼主:
官方都没人维护的啊!失败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自己重新写一下程序b

网友B(2025-10-14):
配置 SH79F328 的 24 个触摸按键,需先选 24 个 GPIO 口作触摸输入。通过寄存器设置触摸通道,配置采样频率、灵敏度等参数,开启触摸模块时钟。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处理触摸事件,校准基准值以消除环境干扰,实现多按键识别与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