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 adc参考电压引脚电压

楼主(2023-11-06):
ADC相关引脚VREF  VADDA连接电压 能否高于芯片供电电压3.3V?

网友A:
好像不可以,最大只能到电源电压

网友B:
这个得看芯片手册哈,芯片要求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C:
一般是不能高于VDD的

网友D:
还是看手册吧,按照手册的推荐应用

网友E:
正常是不能超过3.3V,因为还是模拟电压嘛

网友F:
这个很多VREF是需要单独供电的

网友G:
参考电压建议还是用LDO单独供电比较稳

网友H:
不能高于芯片的供电电压的

网友I:
很多时候是3.3V,还有用2.5V啥的,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J:
必须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啊

网友K:
这个不能,超过的话就烧掉了

网友L(2024-08-06):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M: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N: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O: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P: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Q: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R: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S: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