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开关

楼主:
一款简易触摸开关
当人体触碰到不锈钢挡板(100mm*100mm)触发,驱动220V继电器,继电器点动传送信号给PLC,PLC收到信号停止供电给触摸开关,触摸开关停止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人体触碰不锈钢片就灯亮,手放开就灯灭,不需要延时。

哪位大神能做一个,酬谢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6028523cf79F08

                   tyw  注

网友A(点评):
用NE555做工触摸电路,网上搜一下就知道。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看,都是碰一下亮,再碰一下灭。这样机器复位就要碰两下才能复位。

网友A(点评):
@tyw **前辈能赐教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求教求教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去淘个小模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我买个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你推荐的触摸传感器很好,唯一遗憾就是不能连接到金属片上,请问大神还有哪种推荐吗?感谢感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看下TTP224手册,把电极引出来,做块100x100的印板,电极仿照样机大小.若需要大点的,灵敏度自已调.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好的,看来还是得要多学一门手艺了,感谢大神!

网友A(2023-11-07):
那么楼主的意思是——手碰到金属就能得电,送手后就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楼主的意思是——手碰到金属就能得电,送手后就断电?

对的,就是手碰到了就感应,手离开后就断。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手碰到了就感应,手离开后就断。就是这个意思

电路倒是有,就怕现场有干扰容易导致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倒是有,就怕现场有干扰容易导致误动作。

可以试一下嘛,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