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GD32 USART_DATA寄存器的数据就是usart_data_transmit发送的数据吗

楼主(2023-11-06):
有没有老哥能帮忙解答下 这个data寄存器的数据为什么要么和发送的不一样 要么根本不变化一直是0引脚配置没有问题 连接别的器件时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USART_DATA寄存器的数据并不是usart_data_transmit发送的数据。USART_DATA寄存器存储的是从串行接收缓冲器中读取的数据,而不是通过usart_data_transmit发送的数据。

网友A:
如果您想通过USART发送数据,需要使用相应的库函数或者寄存器操作来实现。

网友B(2023-12-21):
是的,GD32系列微控制器中的USART_DATA寄存器存储的数据就是通过USART数据发送寄存器(USART_DATA_TRANSMIT)发送的数据。

网友C:
当使用USART发送数据时,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USART_DATA_TRANSMIT寄存器,然后USART控制器会将该数据传输到USART_DATA寄存器中,并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D:
你直接goto一下,看看这个GD32 USART_DATA定义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直接用库函数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这data的数值得是你给赋值的吧

网友G:
你这应该是uart发送字节这个子函数的uint_8 *data吧

网友H:
不应该不变化啊,你是不是没给赋值啊

网友I:
Data肯定不是GD32 USART_DATA啊

网友J:
仿真了都,看看这个变量哪里来呗

网友K:
你这是发送data【1】了,一直是发送这个字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