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开关

楼主:
一款简易触摸开关
当人体触碰到不锈钢挡板(100mm*100mm)触发,驱动220V继电器,继电器点动传送信号给PLC,PLC收到信号停止供电给触摸开关,触摸开关停止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人体触碰不锈钢片就灯亮,手放开就灯灭,不需要延时。我用市面上买的触摸开关拆掉电容也不行。

哪位大神能做,酬谢。

网友A(2023-11-06):
<停止供电给触摸开关>
都没电了,那触摸开关又怎么能感应呢?
似乎逻辑需要再理顺一点。

网友B:
水个经验

网友C:
金属上做啥触摸,改压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上做啥触摸,改压力吧

压力没有考虑过,我们一直使用的是触摸开关,但是供货商更新了电路,

网友D:
关键词 AT42QT1010触摸开关
若是会写程序,也可以用单片机来做,利用电荷转移或ADC来做。

网友E:
这个不难,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词 AT42QT1010触摸开关
若是会写程序,也可以用单片机来做,利用电荷转移或ADC来做。
...

纯纯小白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做。

用哪个型号的三极管呢?怎么接线?要驱动220V继电器的。

网友F(2024-03-02):

这有两个方案,1.直接用触摸芯片。2.用分立元件做,用555产生波形,串电容再并你的不锈钢片,然后滤波用AD检测,如果人体按下会改变电容值,AD检测值就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