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源对电容的线性充放电电路设计

楼主:
使用的压控恒流源输出可调电流,控制其对电容进行恒定的充放电。电路使用两个恒流源,一个为电容充电,一个放电,在充电恒流源和采样电容之间加入mos管开关,控制对电容充电,放电恒流源一直启动,当开关断开时,开始放电,当开关闭合时开始充电。但是才实际搭建电路时,在电容这一端测量到的电压变化充放电的线性度不是很好,而且放电速率也不可控,请教一下大家是什么原因,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进?下边是我的实测电路图,放电时侯不线性,黄色为电容处电压,绿色是开关的控制信号。

网友A(2023-11-07):
探头输入阻抗多少?
尽量减小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输入阻抗多少?
尽量减小C2。

使用示波器阻抗是50Ω,我也尝试过将C2直接断开但效果还是不佳。(但是我确实没试过把C2容值减小一点,我自己去试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示波器阻抗是50Ω,我也尝试过将C2直接断开但效果还是不佳。(但是我确实没试过把C2容值减小一点,我 ...

50Ω,不觉得它会对电容放电么,建议用1MΩ。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恒流充电是不正确的,有以下几点:
1. 三极管发射极的电流是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的和,根据楼主的电路,8050_1的基极电流未知且不可控;
2. Q1做开关,R3和8050_3会分流,分流的大小未知也不可控。

应该将R3的上端接Vcc,另外U1A有振荡也需要补偿消振

网友C:
放电回路都不能完全工作在线性区,用正负电源供电,电容接地

网友B:
又发现一个原理错误:上管的恒流值为(12-5)/500欧=1.4mA,下管的恒流值为5/100欧=5mA,上管电流小于下管,根本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回路都不能完全工作在线性区,用正负电源供电,电容接地

您好,您这里说的电容是哪个电容呀?是C2吗?接地的话是将该电容接在输出电路上还是负反馈电路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发现一个原理错误:上管的恒流值为(12-5)/500欧=1.4mA,下管的恒流值为5/100欧=5mA,上管电流小于下管 ...

对的,这个电路图是我单独另外画出来想让坛友帮我分析一下的,实际设计中,肯定会让充电电流大于放电电流,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充电没接入恒流源,直接用VCC充电,然后主要调节放电过程,但是线性变化不明显,且输出电流不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恒流充电是不正确的,有以下几点:
1. 三极管发射极的电流是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的和,根据楼主 ...

对,R3接在主路上,确实可能对电路进行分压,得单独接一个电压,现在我得问题还只是在调放电恒流源,充电部分还没开始细调。

网友D:
用错运放了。钱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错运放了。钱真多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怎么用错运放了吗?是这个运放型号不适合在恒流源电路中使用,还是电路连接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怎么用错运放了吗?是这个运放型号不适合在恒流源电路中使用,还是电路连接有问题呢? ...

找不到对的地方。没法说这电路

网友B:
下面的电路或许能够解决楼主的问题,从原理上是可行的,但是不保证,需要楼主自己验证。

恒流源改用MOS管是可以消除三极管基极电流的影响,Q2-Q5是为了让Q1输出的恒流始终有一个通路,否则当Q2关闭时上面的电路会进入非正常状态,当Q2再次导通时会有一个过渡过程。这个设计能保持Q1恒流输出不是进入Q6和电容就是通过Q3流入到地。
电容二端的电压有一个范围,做不到满幅度,就是高端至少要减去上面恒流源采样电阻的压降,低端不能低于下面恒流源的采样电压,就是要确保二个恒流源都工作在线性范围。

另外,运放要用RRIO类型的。

网友B:
如果要对电容做线性充放电,锯齿波电路也能够实现类似功能的。楼主前段时间就提问过,但始终不愿意说真正的用途,大家就只能就事论事了。

网友D(点评):
可能是做一个压控 PWM 振荡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对电容做线性充放电,锯齿波电路也能够实现类似功能的。楼主前段时间就提问过,但始终不愿意说真正的 ...

请问楼主的图里面的R7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的图里面的R7的作用是什么?

R7和C2组成补偿网络,防止电路振荡,R6是隔离MOS管的输入电容,减小容性负载对运放的影响,也是为了防止振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7和C2组成补偿网络,防止电路振荡,R6是隔离MOS管的输入电容,减小容性负载对运放的影响,也是为了防止 ...

如果将R7短路,有啥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将R7短路,有啥差异?

R7是RC网络的一个元件,你将它短路,RC电路就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7和C2组成补偿网络,防止电路振荡,R6是隔离MOS管的输入电容,减小容性负载对运放的影响,也是为了防止 ...

如果将C2的上端改为接地,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将C2的上端改为接地,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你自己做一下仿真就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