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请大家看看使用LTC2950ITS8-1无法开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11-07):
目前有个产品用了LTC2950ITS8-1这一款开机芯片,配置好ONT和OFFT的电容之后,长按超过固定时长,直接EN脚输出高电平给后面的DC-DC芯片,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样了一批板子,但是有的能正常开机,有的毫无反应,想问问各位大大,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是原理图

POWER连接的开关机按键,U2接到DC-DC芯片的EN端,接到OFFT和INT的POWER off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接的状态,只是接到排线,但是没有连接。

楼主:
奇怪的是,打了两批板子 其中一批很多不能用,但是有几个是可以用的
有一批大部分都能用,只有几个不能用。
一开始还怀疑是加工的问题,但是测量了各个引脚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把能用的板子上的新芯片放到不能用的板子上一样开不起来,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