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电阻串联改善信号质量

楼主(2023-11-07):
信号电路设计中常利用电阻串联改善信号质量,如以下方面:
A.实现阻抗匹配。
考虑信号源的阻抗低,串电阻后,可以改善匹配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具体可采用:
1、利用变压器来做阻抗转换。
2、用串联/并联电容或电感的办法,这在调试射频电路时常使用。
3、使用串联/并联电阻的办法。串联电阻匹配跟传输线,例如高速信号线串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而一些接收器的输入阻抗则比较高,可以使用并联电阻的方法,来跟传输线匹配
4、改变阻抗力。通过电容、电感与负载的串并联调整负载阻抗值,以达到源和负载阻抗匹配。

如485总线接收器、CAN总线接受器,常在数据线终端并联120欧的匹配电阻。
5、调整传输线。调整传输线增加信号源和负载间的长度,电阻、电容和电感把阻抗调整为零,减少信号反射,获得获得理想的 VSWR(电压驻波比)
   spi信号线串联电阻:
B.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
串联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及负载电容可形成一个RC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如一个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含有大量的高频成分,将会产生辐射干扰。
C. 保护引脚
积分电路中电阻可起阻尼作用,消耗过电压能量,抑制电路振荡。
在传输中如出现阻抗失配,对数字信号则表现为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振铃和过冲,可能形成不良的电磁干扰,损坏后级输入电流的保护二极管,如:
PCB在制作中过孔或线宽发生变化,就会引起阻抗的不连续,进而引起信号反射干,扰信号,导致信号解码错误。
通过改变串连的小电阻来调节信号质量,从而达到消除过冲、振铃效果。

网友A(点评):
不知所以然的电工

网友B:
是的,这个在很多资料看到过。

网友C:
增加电阻一定增加阻抗吗?
增加电阻只能缓和信号,如果想让信号陡峭起来怎么办呢?

网友D:
对改善信号振铃和反射有效果

楼主:
是的  比较基础

网友E:
我一般使用5.1欧姆的,不知道影响大不大的

楼主:
可能上升时间越小,上升沿越陡峭 ,信号主要能量集中的频率范围越宽,应该谐波分量越多才行吧

网友F:
加电阻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楼主:
是的  阻抗不匹配会产生信号冲突 功率损耗

网友G:
串阻的作用,阻抗匹配,防止信号过冲,反弹,振铃。

网友H:
这个22Ω换成47行吗

楼主:
22或33欧姆  小电阻 ,是一个经验设计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22Ω换成47行吗

应该差距不大吧

网友J:
485总线接收器、CAN总线接受器,常在数据线终端并联120欧的匹配电阻

楼主:
工作中根据导线长度 匹配50欧姆电阻  用仪器测试效果即可

网友K:
为什么要加匹配电阻啊?

楼主:
因为信号源的阻抗比较低,需要和信号线之间阻抗匹配50欧姆,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从而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过冲等。

网友F:
串多少阻值是经验值吗

网友L:
电阻阻值不是卡死的,要看实际应用

网友M:
为什么电阻串联可以改善信号质量呢

网友N:
串联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  这个如何确定呢

网友O:
串联电阻有没有可能导致线路上消耗信号啊

网友P:
如果出现信号反射 如何快速定位问题点呢

网友Q:
我们常常说阻抗匹配,什么叫阻抗匹配呢?

网友R:
这个串接的电阻需要使用高精度电阻吗

网友H:
加上电阻不会有功率损耗吗

楼主:
一般接上测试仪器   一边调一遍尝试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