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芯片的定时器如何正确配置?

楼主(2023-11-07):
新唐芯片的定时器如何正确配置?

网友A:
参考bsp,内有timer 定时代吗

网友B(2023-12-17):
大部分都可以看时钟树的,数据手册上有

网友C:
官方的demo,直接用呗,还配置啥

网友D:
看你需要啥配置呗,找个相近的例程试试

网友E:
定时器我记得是有例程的啊

网友F:
你用的是新唐那款芯片,直接找对应的例程

网友G:
配置定时器应该很简单的吧

网友H:
我是大多数看用户手册,直接寄存器开始搞

网友I:
用例程配置,这样来的快,而且还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J:
新唐是不是没有类似于cubemx这种软件啊?要是有就更好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