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2.4G协议的直序扩频技术是如何实现抗干扰的?

楼主(2023-11-07):
2.4G协议的直序扩频技术是如何实现抗干扰的?

网友A(2024-01-02):
2.4G的协议都涉及到哪些领域呢

网友B:
所谓直接序列扩频,就是直接用具有高码率的扩频码序列在发送端去扩展信号的频谱

网友C:
如果干扰信号的带宽与信息带宽相同(即窄带),此干扰信号经过发送机伪噪声码调制后将展宽为与发送信号相同的带宽,而其谱密度却降低了若干倍

网友D:
直序扩频技术还有一种更先进的接收技术,叫RAKE接收技术,它可以实现多径分集接收,即将各种路径来的信号,包括直接、折射、反射绕射信号解扩后在相位上根据峰值校齐并进行叠加,使信号强度更高,不仅避免了多径干扰还增强了接收信号强度。但是RAKE接收技术的实现比较复杂且昂贵。

网友E:
直扩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由接收机对干扰的抑制产生的

网友F:
直接序列扩频方式是直接用伪噪声序列对载波进行调制,要传送的数据信息需要经过信道编码后,与伪噪声序列进行模二和生成复合码去调制载波。

网友G:
基本上硬件层面就增强抗干扰能力,其他的就是波形设计

网友H(2025-08-30):
2.4G 协议的直序扩频技术通过高速伪随机码(PN 码)与基带信号相乘,将信号频谱拓宽。接收端用相同 PN 码解扩,干扰信号因与 PN 码不相关而被展宽、抑制,有用信号则恢复为窄带,从而实现抗干扰。

网友I:
2.4G 直序扩频技术先将窄带信号与高速伪随机码(如 PN 码)相乘,把信号频谱扩展到 2.4G 宽频段,能量被分散。接收端用相同伪码解扩,恢复原窄带信号。干扰多集中在窄频段,解扩时其能量被分散,而有用信号能量集中叠加,大幅降低干扰占比,实现抗干扰。

网友J(2025-10-17):
2.4G 协议的直序扩频技术通过 “频谱扩展” 实现抗干扰:先将窄带信号与高速伪随机码(PN 码)叠加,把信号带宽扩展到更宽频段;接收端用相同 PN 码反向解扩,恢复原窄带信号。干扰信号因无对应 PN 码,解扩后能量分散到宽频段,强度大幅降低,从而凸显有用信号,提升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