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请问 CW32 UART 支持哪些数据帧结构?

楼主(2023-11-07):
请问 CW32 UART 支持哪些数据帧结构?

网友A:
CW32 UART支持可编程数据帧结构
- 数据字长:8、9 位,LSB 在前
- 校验位: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 停止位长度:1、1.5、2 位

网友B:
支持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和单线半双工模式

网友C:
它还支持双时钟域驱动:配置时钟 PCLK;传输时钟 UCLK

网友D:
一个完整的数据帧由帧头单元、数据长度单元、数据体单元、CRC 校验单元 4 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