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在更改系统时钟频率后,哪个寄存器会受到影响?

楼主(2023-11-07):
在更改系统时钟频率后,哪个寄存器会受到影响?

网友A(2024-07-05):
时钟控制寄存器,该寄存器通常用于控制时钟的启动和停止,以及监控时钟的状态。更改时钟频率可能需要更新此寄存器中的某些位,以确保时钟源正确启动和运行

网友B:
时钟配置寄存器用于配置系统时钟的分频器、选择器和其他时钟相关的设置。更改时钟频率通常需要更新此寄存器,以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分频比

网友C:
时钟中断寄存器用于管理时钟相关的 interrupts 和 events。更改时钟频率可能会影响这些 interrupts 和 events 的触发条件

网友D:
备份域控制寄存器,如果系统包含备份域(如RTC和备份寄存器),更改时钟频率可能需要更新此寄存器,以确保备份域的时钟源正确配置

网友E:
电源控制寄存器,在某些情况下,更改时钟频率可能需要调整电源管理相关的设置,如电压调节器的模式

网友F: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更改时钟频率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外设的时钟使能,以确保外设在新的时钟频率下正常工作

网友G:
时钟校准寄存器,在某些情况下,更改时钟频率可能需要调整时钟的校准值,以确保时钟的准确性

网友H:
在更改系统时钟频率时,需要仔细阅读MCU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寄存器的具体功能和配置方法,以确保时钟系统正确配置并稳定运行

网友I:
更改时钟频率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外设的性能,因此在进行此类操作时应格外小心,并在更改后进行充分的测试

网友J:
寄存器一般都不用关注吧,重新配置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K:
时钟校准寄存器需要定期校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