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想寻找一款国密算法的芯片,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楼主(2023-11-07):
想寻找一款国密算法的芯片,有什么好的选择吗?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LKT4305GM,支持多款国密算法

网友B:
国密算法是什么?

网友C:
国家密码管理局认证的国产密码算法,主要有SM1、SM2、SM3、SM4等

网友D:
这种算法有什么好处?

网友E:
极海APM32F407,有国密算法

网友F:
国内认定的,就是咱们自主的加密逻辑,和国际上的相对的

网友G:
国内国外哪个安全性好些?

网友:
武汉瑞纳捷有两颗国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国家密码管理局认证的国产密码算法,主要有SM1、SM2、SM3、SM4等

是对标的,SM1和SM4对标AES,对称算法。 SM2对标ECC,非对称算法。SM3是摘要,对应SHA算法。

网友I:
哦 有点清晰了,对了,这种芯片是不是也有认证证书啊?

网友J:
国民半导体的G432,L403 系列。*币 4 元左右

网友K:
肯定有,国密一级、国密二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国内国外哪个安全性好些?

国家有《密码法》,非国密的就是非法的,为什么国外那么多的APP在国内用不了,就是因为违反了密码法,有空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法律

楼主:
国密算法的芯片,是不是只有国内才能做?

网友A:
对,只有咱们国内公司才能生产,外资公司是不能生产销售的。

网友M:
你这个很笼统 国密算法很多 看你具体需要的 国民和中微爱芯的都还可以

网友B:
那么怎么选择好一些的呢

网友C:
上面提到的LKT4305GM是北京一家公司生产的,挺好用的

网友D:
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哪个安全性更高?

网友F:
先保存有时间搜搜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哪个安全性更高?

肯定是非对称算法更高,这和算法本身的原理相关,比如SM2 就是用椭圆曲线算法,公私钥有对应关系,但很难**。对称算法,通常就是一组指定的数据。

网友G:
明白了,这个复杂度级别不同,椭圆就是挺难的

网友N:
什么时候 什么场景用国密芯片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什么时候 什么场景用国密芯片呢?

通常是一些特殊的,比如政府、机关、公共平台,对安全性要求高的国内部门,都会有要求,招投标文件也会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