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代码折叠功能

楼主(2023-11-07):
MPLAB X IDE 中的if、switch的中括号左侧边框上没有 "+" 或 "-" 图标可以进行代码折叠,如何设置要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折叠吗,不清楚在哪儿设置。

网友B:
干嘛要折叠起来啊

网友C:
没用过,可能本身就不支持

网友D:
没试过这个功能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快捷键的

网友F:
如果代码 比较多的话 这个功能可以提高阅读效率

网友G:
如果这个功能使用习惯了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H:
这个功能也非常便于查看代码的结构

网友I:
可以在设置那看看有没有操作按键

网友J:
其实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有时候方便我们阅读代码

网友K:
可以折叠函数。点击方框内的+ -就行。

网友C:
查一下快捷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