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学习之 学习STM32H747/757先进电源管理

楼主(2023-11-07):
STM32H747 是一款支持双核处理器的微控制器。它包含了两个独立的 ARM Cortex-M7 和 Cortex-M4 内核,每个内核都具有独立的存储器和外设。温度范围–民用版高达85°C,工业级高达125°C,或者在300MHz主频下最高140°C。

灵活的电源管理 3个独立的工作域(D1, D2及D3)分开供电,性能与功耗之间可以随意取舍;POR, PDR, PVD及BOR等传统技术依旧可用。

H747有两种供电模式,一直是LDO,一种是SMPS,芯片电路图采用的是SMPS模式,切换LDO模式要先把板子断电,按RESET键,再给板子上电,然后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板子的ST-LINK,在软件连接等待的时候,松手RESET键,H747芯片就能识别出来。

功耗模式如下:

电压调压有三个操作模式:主模式(MR)、低功耗模式(LPR)和关断模式
主模式(MR)用于正常的运行操作
低功耗模式(LPR)用于CPU的停机模式
关断模式用于CPU的待机模式:调压器的输出为高阻状态,内核电路的供电切断,调压器处于
零消耗状态(但寄存器和SRAM的内容将丢失)
该调压器在复位后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在待机模式下关闭处于高阻输出。

可通过PVD对VDD电压与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中的PLS[2:0]位进行比较来监控电源,这几位选择监控电压的阀值。

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中的PVDO标志用来表明VDD是高于还是低于PVD的电压阀值。该事件在内部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16线,如果该中断在外部中断寄存器中是使能的,该事件就会产生中断。当VDD下降到PVD阀值以下和(或)当VDD上升到PVD阀值之上时,根据外部中断第16线的上升/下降边沿触发设置,就会产生PVD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