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T-START-F423测评】 硬件SPI与模拟spi中时钟信号与分频之疑惑

楼主(2023-11-07):
@21小跑堂

今天在调试spi驱动TFT屏,发现spi的硬件spi时钟时序与软件的时序的波形是有大的差别。
【测试环境】
IDE:MDK5.38
spi的驱动,使用摸拟与硬件通过条件编译来选择切换,代码如下:

//  作    者   : 刘建华
//  生成日期   : 2023-11-7
//  最近修改   :
//  功能描述   :AT32F435 GC9306
//              说明:
//              ----------------------------------------------------------------
//              GND   电源地
//              VCC   3.3v电源
//              SCL   PA13(SCLK)
//              SDA   PA14(MOSI)
//              RES   PA0
//              DC    PA1
//              CS    PA12
//              BLK   PA3
//              ----------------------------------------------------------------
// 修改历史   :
// 日    期   :
//All rights reserved
//******************************************************************************/

#define SOFTWARE_SPI_ENABLE 0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 使能GPIOA GPIOB时钟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if SOFTWARE_SPI_ENABLE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GPIO_PINS_5|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bits_set(GPIOA,GPIO_PINS_4|GPIO_PINS_5|GPIO_PINS_7);

#else

        /*SPI1 :
                PA4/CS
                PA5/SCK
                PA6/MISO
                PA7/MOSI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bits_set(GPIOA,GPIO_PINS_4);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5);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5);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5);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5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6;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2;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endif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GPIO_PINS_1|GPIO_PINS_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gpio_bits_set(GPIOB,GPIO_PINS_0|GPIO_PINS_1|GPIO_PINS_2);
}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
{
        LCD_CS_Clr;
  //gpio_bits_reset( GPIOA, GPIO_PINS_4 );
        #if SOFTWARE_SPI_ENABLE
        u8 i;
        for(i=0;i<8;i++)
        {
                LCD_SCLK_LOW();
                if(dat&0x80)
                {
                   LCD_MOSI_HIGH();
                }
                else
                {
                   LCD_MOSI_LOW();
                }
                LCD_SCLK_HIGH();
                dat<<=1;
                                }
#else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dat );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endif

}

测试结果:
使用软件摸的SPI,时钟可以达到5MHz显示图像正常,用逻辑分仪器捕获时序如下:
ff60debc984b63b92a687093c8c11025
使用硬件spi配置 分频配置为时时钟正常,也可以正常驱动屏幕,捕获时序如下:
ddc734364f35295dcf3d07f02b94b6f1
配置为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4;时,SCK的时钟信号就不是很规律了,但是可以驱动屏,时序如下:
0d3af70767ab22461d9c28618cbbd5ab
配置为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8;时序乱了,cs信号也跟着乱了,屏点不亮,捕获的时序如下:
091d9a08b4364887f07e3ab53f9056ac
如果我们使用图形配置工具,它是不能配置低于8倍分频的:
f116682f2760a2049160f8a44dade677
【讨论】
在使用spi中,图形化配置好的代码,不能用于spi屏的驱动,时序会乱。而如果配置为2倍频,spi只能跑到2MHz,而摸拟的却可以跑到5MHz。我看数据手册spi是可以跑到120MHz的。如果大佬们能给我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SPI时钟源可以到150M,但SPI最高速度不能超过36M。如下图,423数据手册有SPI的最高速度为36M。你workbench的配置的主频是150M,APB也是150M。所以SPI要8除频才可以。
如果想SPI跑快一点,可以将主频配置为144M,APB为144M,SPI使用4除频,即36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时钟源可以到150M,但SPI最高速度不能超过36M。如下图,423数据手册有SPI的最高速度为36M。你workbench ...

但是事实上,我配置为8时他时序乱了,需要配置2-4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可以跑一下BSP里SPI ex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跑一下BSP里SPI example

我有两块开发板,有空跑一下互相通信,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B:
你的逻辑分析仪采样率调的太低了,20M采样来读取3M时钟有点低,看样子波形不太好,估计上升沿,下降沿有些时间长,用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逻辑分析仪采样率调的太低了,20M采样来读取3M时钟有点低,看样子波形不太好,估计上升沿,下降沿有些 ...

好的,我回去试试用200M来采一下样看看。模拟的时钟5M的时序是非常好的。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的逻辑分析仪分辨率不够,抓不到高频的波形,所以出现那种不规律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的逻辑分析仪分辨率不够,抓不到高频的波形,所以出现那种不规律的显示 ...

有道理,我回去再试试高频抓包,我的逻辑分析好象可以抓400M的,这个我没有注意到,多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D(2023-12-07):
在硬件SPI中,时钟信号是由SPI控制器产生的。

网友E:
硬件SPI可以实现更高的速度和稳定性,因为它依赖于精确的硬件组件来控制时钟信号 。

网友F:
需要降低时钟信号的频率,以适应软件的处理速度。

网友G:
MCU需要将内部系统时钟分频后,再通过外部时钟引脚发送给SPI设备。

网友H:
模拟SPI是一种通过软件模拟SPI协议的通信方式,通常用于在没有硬件SPI接口的情况下实现SPI通信。

网友I:
硬件SPI通常具有较高的通信速度。

网友J:
时钟信号的产生和传输都是硬件级别的操作,通常由专门的硬件电路来完成。

网友K:
不需要极高的传输速率,模拟SPI也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H:
在SPI 通信中,时钟信号和分频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网友L:
硬件和软件模拟肯定有区别啊

网友M:
在硬件SPI中,时钟信号是由SPI模块产生的,可以通过设置SPI模块的时钟频率寄存器来控制时钟频率。

网友N:
在模拟SPI中,时钟信号通常由软件产生,并通过I/O引脚发送给SPI设备

网友O:
硬件SPI通常由硬件电路直接提供时钟信号,而模拟SPI则通过软件模拟产生时钟信号。

网友P:
模拟SPI更加灵活,但可能会受到处理器性能的限制

网友Q:
在硬件SPI中,可以通过使用分频器来降低时钟频率,从而降低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K:
SPI协议通常规定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R:
模拟SPI接口的通信速度相对较慢,但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更高的灵活性。

网友J:
硬件SPI的分频通常由硬件电路完成,而模拟SPI的分频则需要通过软件模拟实现。

网友S:
硬件SPI和模拟SPI都需要提供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T:
硬件SPI主要依赖于硬件设备内部产生的时钟信号来进行同步传输,可以通过硬件方式实现分频操作。

网友U:
分频因子决定了时钟信号的频率。

网友E:
在硬件SPI中,时钟信号是由外部晶振产生的,而分频则是通过硬件电路实现的。

网友V:
硬件SPI具有独立的时钟线和数据线,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时钟频率和相位。

网友W:
模拟SPI中, 时钟信号是模拟信号

网友X:
模拟SPI是在软件层面模拟出来的,没有外部晶振或硬件电路来产生时钟信号

网友Y:
模拟SPI需要使用通用I/O口来模拟SPI的时钟线和数据线

网友Z:
在硬件 SPI 中,时钟信号是SPI 接口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用来驱动数据传输。同时,时钟信号还需要进行分频处理,将主从设备的时钟信号进行分离,以便各个设备之间能够正确同步。在硬件 SPI 中,时钟信号的分频主要通过晶振实现。

网友AA:
在模拟SPI中,时钟信号是由软件生成的

网友AB:
硬件SPI是一种基于硬件电路实现的SPI接口,具有专用的SPI时钟引脚。

网友AC:
要软件精确地控制时钟信号的产生时间。

网友:
可以通过配置SPI的时钟源和分频因子来产生时钟信号。

网友AD:
在SPI通信协议中,时钟信号(SCK)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网友AE:
在硬件SPI中,SPI设备通常会提供一个外部时钟引脚,用于接收来自MCU的时钟信号

网友AB:
硬件SPI接口可以自动处理时钟信号的产生和同步,无需软件干预。

网友AF(2024-01-08):
硬件spi可以实现更高的速率以及稳定性,由于它依赖于切确的硬件组件来节制时钟旌旗灯号。

网友AG:
这是因为您的逻辑分析仪分辨率不足,无法捕获高频波形,导致显示不规则

网友AH:
软件采样率太低了,这属于误判,以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软件采样率太低了,这属于误判,以前遇到过

正在凑钱买好一点的工具,烧钱呀!

网友AI:
在硬件SPI中,时钟信号由SPI控制器产生。

网友AJ:
在模拟SPI时,时钟信号通常由软件产生,并通过I/O引脚发送到SPI设备

网友AK:
在硬件spi中,可以经由过程利用分频器来低落时钟频率,从而低落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AL:
摹拟spi加倍机动,但大概会遭到处理器机能的限定

网友AM:
SPI协议通常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指定数据传输。

网友AN(2024-03-02):
这是因为你的逻辑分析仪没有足够的分辨率来捕获高频波形,导致不规则的显示

网友AO(2024-04-08):
Spi 协议通常指定时钟上升或下降边缘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