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经典芯片AD9833应用

楼主(2023-11-07):
AD9833是一款应用广泛的经典低功耗、可编程波形发生器,能够产生正弦 波、三角波和方波输出,其输出频率和相位可 通过软件进行编程,调整简单。无需外部元件。
AD9833频率寄存 器为28位:时钟速率为25 MHz时,可以实现0.1 Hz的分辨 率;而时钟速率为1 MHz时,则可以实现0.004 Hz的分辨率。

AD8833实现DSS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用于电子测量系统,用于实际被测设备的激励信号。DDS直接数字式频率综合器 DDS(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实际上是一种分频器,即通过编程频率控制字来分频系统时钟(SYSTEM CLOCK)以产生所需要的频率。

DDS主要分成3 部分:相位累加器 , 相位幅度转换 , 数模转换器(DAC)。DDS芯片构成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可生成多种类型的波形信号,方式灵活频率上限高,产生的波形信号不失真,有较高的精度,但成本相对较高。

通过AD9833与单片机之间是的SPI通信方式,对芯片内部寄存器的操作,可调节模块的数据频率和相位。可输出的频率范围是0—13.5MHZ进而生成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

设计示例如下:

外围电路设计示例:

在AD9833外围电路中需要防止信号干扰。电压输入到COMP引脚,为了滤除电压上的高频噪声,串联了一个0.1μF去耦电容,使得AD9833的供电电压更加稳定,以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
VDD引脚是芯片模拟和数字接口部分的正电源。连接一个0.1μF和一个10μF的去耦电容,两个电容配合使用能更好地滤除干扰噪声。

芯片的工作时钟从MCLK引脚输入,选用的是25MHz的有源晶振,需要为该有源晶振供电,供电电压为5V。

芯片的SDATA、SCLK、FSYNC三个引脚都与数据传输和控制有关,串行数据从SDATA端输入,串行时钟从SCLK端输入,FSYNC是传输控制端,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P1口的P1.0、P1.1和P1.2,用单片机发送控制数据到AD9833芯片中,以产生不同频率和不同种类的波形信号。

当AD9833初始化时,为避免DAC产生虚假输出RESET须置为1,需要输出时才将 RESET置为0,之后8-9个MCLK时钟周期即可在DAC的输出端观察到波形。

AD9833能够在外部25MHz的主时钟的驱动下, 最高产生12.5MHz的波形,但可能产生正弦波形失真。

生成正弦波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