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能否详细比较ARM和RISC-V的优缺点?

楼主(2023-11-07):
能否详细比较ARM和RISC-V的优缺点?

网友A:
ARM:
优点:

功耗效率:ARM架构的处理器在功耗效率方面表现出色,特别是对于移动和嵌入式设备来说,ARM处理器的低功耗特性使得它们具有更长的电池寿命和更小的散热需求。
生态系统:ARM的生态系统包括众多芯片厂商和操作系统支持,使得基于ARM架构的开发更加便捷和高效。
高性能:ARM架构的处理器在性能方面也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服务器和高端智能手机领域。
缺点:

授权费用:使用ARM架构需要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这使得基于ARM架构的芯片价格较高。
封闭性:ARM架构是封闭的,对于一些需要自定义指令集的应用来说,ARM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RISC-V:
优点:

开放和模块化:RISC-V是一种开放的指令集架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定制,这使得开发者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同时降低了授权费用。
简洁和干净:RISC-V作为后发技术,能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实现相对简洁和干净的指令集架构。
免费的编译器和开发工具:RISC-V具有全套开源免费的编译器、开发工具和软件开发环境,这使得基于RISC-V的开发更加便捷和高效。
缺点:

生态系统:尽管RISC-V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完善,但与ARM相比,RISC-V的相关支持和工具链可能还不够成熟。
市场份额:尽管RISC-V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色,但在移动设备和嵌入式系统等领域,ARM仍然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