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运放采样电路前后级为什么波形不一致

楼主(2023-11-07):
紫色波形为运放输入,黄色为第一级运放输出,绿色为第二级运放输出。为什么输入波形上下半周都有,第一级输出都变成下半周了?

网友A:
是不是Vin1与Vin2之间存在直流电压差。

网友B:
Vin1,Vin2同时测一下

楼主:
vin1和vin2之间串联4个20mΩ的电阻

1通道是流过电阻的电流

网友C:
D1整流了

这个怎么整流的呀,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我不清楚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D:
工作点不对呀

网友E:
1、电磁干扰。电磁干扰是导致波形变乱的常见原因之一。当DMA采样电路周围存在强电磁干扰源时,这些干扰电磁场就会引起带电元器件或导线中的电流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采样数据出现了不正常的变化。
2、母线噪声。母线噪声是指输入到DMA采样电路的电源噪声,采样电路周围的电源线路质量较差,那么该线路中会存在大量的瞬时电流和瞬时电压波动,这些会以噪声形式出现在采样数据中

楼主:
老铁们,问题已解,发现采样点是在二极管整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