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89F0541烧录问题

楼主(2023-11-07):
请问HC89F0541可以带电烧录吗,我用HC-LINK 3.0烧录选择各种复位模式都提示power off fail

楼主:
用其它板子测试,不带电设置上电复位,烧录器供电可以正常烧录,这块板电池焊接在上面了无法断电,只能尝试带电烧录

网友A:
在正常工作模式下是可以进行烧录操作的

网友A:
可能是你烧录器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B:
带电烧录和断电烧录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网友C:
带电烧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D:
我在烧录其他芯片的时候是可以带电烧录的

网友E:
楼主换一个芯片试试 是不是单片的问题呢

网友F:
带电烧录会对芯片产生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尝试过使用断电烧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