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的递归

楼主(2023-11-07):
什么是递归?
要说到递归如果不说栈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合适,递归特点就是不断的调用同一个函数,如果这个函数没有一个递归界限,那么就是死循环了。所以讨论递归,就必须要讨论递归的界限,就是限定这个递归调用多少次。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include "stdio.h"

int digui(unsigned long count )
{
        if(count > 0){
                count --;
                printf("%d \n",count);
                digui(count);
        }
        return 1;
}

int main()
{
        digui(10);
        return (100);
}
这个递归函数的限定判读是:
if(count > 0);

所以,它的调用顺序可以用下面这个图示来说明:

这个过程叫做递去,也就是压栈的过程,既然有压栈的过程,那么就有出栈的过程,出栈的过程就是:

if(count > 0)

判断不成功后,就会出栈了,如下图所示:

总的来说递归就是不断地压栈和出栈的过程,现在大家对递归的原理有深入的理解了吧!

网友A:
大概了解堆栈以及递归的关系了

网友B:
如果这个函数没有一个递归界限,那么就是死循环,死循环有啥危害呢

网友C:
递归的底层其实就是执行的堆栈过程

网友D:
digui(10 )这个函数就是递归函数吧

网友E:
digui(10 )这个应该是调用函数10次

网友F:
C语言递归跟堆栈数量有关系

网友G:
递归的界限是如何规定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递归的界限是如何规定的呢

因该是跟指针堆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