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掉电检测BOD

楼主(2023-11-07):
掉电检测(BOD)
◼ 通过寄存器选择开启
◼ 上升和下降都能产生中断
◼ 可调的检测电压
◼ 通过档位实现回差
◼ 硬件去抖动,去抖时间(T)约为40~80us(典型在60us左右)
掉电检测用来监测电源电压,如果电压高于或低于指定值时产生内部标志,并可以产生中断。主要用于检测电源电压的变
化,用于监控系统供电情况。在某些应用中,可用于低电压检测,系统软件可据此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备份数据、保留现场
等。
BOD不能唤醒停机。

由于具备双向检测功能,BOD的使用变得很简单,典型使用步骤如下:
BOD中断开启步骤:
1)使能BOD模块(BODEN=1);
2)设置BOD检测档位寄存器VBOD[3:0];
3)设置BOD双沿检测BODMD[1:0]=10b;
4)清零BOD中断请求标志位BODIF;
5)置位BOD中断允许位BODIE(NVIC相应通道需配合开启)。
在BOD 中断中,做如下工作:
1)清零BOD中断允许位BODIE;
2)查询BODF,确定刚才发生的是上升还是下降变化;
3)根据2)的查询结果执行相应的操作(如果是单向检测,则不需要查询BODF);
4)清零BOD中断请求标志位BODIF;
5)置位BOD中断允许位BODIE;
BOD也能引起NMI中断,由IEN_BOD@SYSCFG_SAFR控制位使能。

网友A:
BOD不能唤醒停机,这个很重要

网友B:
掉电检测(BOD)主要用于检测电源电压的变化,用于监控系统供电情况

网友C:
BOD的使用很简单,按照过程执行就可以

网友D:
BOD也能引起NMI中断,由IEN_BOD@SYSCFG_SAFR控制位使能。

网友E:
电检测用来监测电源电压,如果电压高于或低于指定值时产生内部标志,并可以产生中断

网友F:
BOD全程是啥?

网友G:
Brown Out Detector,这个是英文全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BOD不能唤醒停机,这个很重要

确实,BOD用的好的能搞好多东西

网友G:
中颖的掉电检测(BOD)做的算是非常好的

网友H(2025-08-30):
中颖单片机的 BOD(掉电检测)功能可监测供电电压,当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触发中断或复位,防止系统在低压下异常工作。用户可通过寄存器配置检测电压阈值和响应方式(中断 / 复位),适用于需稳定运行的场景,提升系统可靠性,具体参数参考对应型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