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LED电路设计

楼主(2023-11-07):
有一个电路请教论坛的高手。
需求:
输入电压范围有如下两种情况:
范围1:10V到80VDC
范围2:40V到170VDC

当电压在范围内时,能够点亮一个普通的绿色LED灯,假设VF=1.7V,亮度需要恒定,也就是假设电流恒定在比如3mA,亮度不能随着输入的电压变化而变化。
电路的总功耗不能超过30mW。

以上范围1和范围2可以用不同的电路参数。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或者离实现的差距瓶颈在哪里?

楼主:
感觉电路的难点是功耗必须低于30mW

楼主:
还是没有思路。。。

楼主:
**有人评论一下,不一定就是解决方案。 评论一下这个帖子中的要求是否合理也可以。

网友A:
主要是功率要求比较难实现,你可以用稳压管&三极管开关+恒流+电感的方式,主要思路是用电感串联LED灯,用斩波的方式降低LED驱动电路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功率要求比较难实现,你可以用稳压管&三极管开关+恒流+电感的方式,主要思路是用电感串联LED灯,用斩 ...

感谢你的回复。 客户更改了规格要求,不需要按此设计电路了。 但还是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