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P-MSPM0L1306测评

楼主(2023-11-08):
LP-MSPM0L1306开箱演示
TIDemo板一般收到后都是这样的一个盒子:
看上去就挺黑科技,估计很多工程师看到这个包装就已经开始手痒了吧~
一、开箱
打开包装盒后,里面一般会有三种部件:
1、开发板
2、开发板配套的线束
3、用户指南手册
推荐:先看一下用户指南手册,对板载外设以及TI官网(这里主要是如何下载相关资料以及E2E论坛的使用)有个大致的了解。

二、设备测试
使用包装盒里面自带的USBmicro USB,连接好板子和PC(或外部连接器)此时会发现板子上的一个绿灯亮起(电源灯),并且下方红灯一直在闪烁,如下图:
且此时打开设备管理器会发现端口下多出了两个XDS COM口,如下图:
这基本上可以说明板子的电源以及串口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进行后续的开发啦。
注意事项:
1、有些TI的开发板可能不是通过USB供电,且没有佩带电源,需要提前在user guide里面确认好,并提前准备好TI推荐型号的电源,确保拿到开发板后能够正常上电运行~
2、若上电测试这一步出现问题,比如没有灯亮或者没有识别到XDS COM口,则先检查一下接线,确保接线正常,若接线正常但是还是没有正常的现象则可能是开发板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硬件上的故障,可以参考原理图对相应管脚进行检查并在官网中反馈TI

三、资料下载
对于一块新的开发板,官方一手资料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首先要登录到TI官网,然后搜索开发板型号,进入到对应的产品说明界面。向下拖动该界面,一般会有相应的SDK、相关发工具(CCSUNIFLASH)以及user guidedatasheet等的下载链接,我们可以根据开发需要选择性的下载。
注意事项:
1、有些资料或软件安装包TI没有直接开放下载权限,需要先在站内提交下载申请,申请成功后会有专用的下载链接发送到用户邮箱,再从邮箱点击链接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2、有时用户发出的提交申请可能会被拒绝,可能是由于信息不完善,或者没有使用英文填写,或者输入字符过长、或者没有选择民用等有关,仔细检查下提交信息,再次提交即可。

四、上手开发
经过上述的开箱等准备工作后,就是工程师们最喜欢的开发环节~
具体的开发流程会在后面的文章里详细说明的,以上内容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如有不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下篇文章再见,谢谢~

网友A:
有些TI的开发板可能不是通过USB供电,调试的时候,大部分是通过USB供电的,但是预留了接口,可以从外部电源取电的。

网友B(2023-12-08):
蹲一个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