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失控的看门狗?

楼主(2023-11-08):
芯片GD32F105RCT6,不打开看门狗程序运行不到24小时就死机,打开看门狗(设置大概8秒溢出),定时喂狗也会不定时复位,难道这狗失控了?

网友A:
尽责的看门狗,你居然怀疑它是疯狗。
明明是有小偷干坏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责的看门狗,你居然怀疑它是疯狗。
明明是有小偷干坏事了。

在定时器中喂狗都不行,不定时的复位

@cmyldd :只有开了狗才复位,之前都不会
定时器中喂狗? 程序跑飞了也不知道的, 另外,自动复位的原因有好多的,不一定是狗的问题

网友B:
看门狗的失效率,据考证说有一定比例的。——大概率某些代码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的失效率,据考证说有一定比例的。——大概率某些代码需要修改。

这里不是失效,是看门狗导致的异常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不是失效,是看门狗导致的异常复位

最近刚好就碰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异常就意味着等同于失效。修改代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好就碰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异常就意味着等同于失效。修改代码就好了。 ...

可是修改哪里,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修改哪里,怎么改

建议查查你的代码里对看门狗所设置定义的触发条件相关。

网友C:
一点一点删功能,前期一般不开看门狗,确保正常情况下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查你的代码里对看门狗所设置定义的触发条件相关。

WDG都是倒计时超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