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的MCU支持哪些编程语言?

楼主(2023-11-08):
英飞凌的MCU支持哪些编程语言?

网友A:
MCU只能支持机器码,也就是CPU的可读指令 01二进制序列。
现在我们对MCU的开发支持C/C++/Assembly 语言,这是从开发工具和编译器的视角去分析的。
一般的编译器,是先将高级语言转换成汇编语言(中间代码),然后在汇编的基础上面优化生成OBJ目标代码,最后LINk成可执行文件。编译器只需要把高级语言转换成汇编代码就可以。

网友B:
一般都支持c和c++

网友C(2024-02-11):
汇编语言

网友D:
无论什么编程语言,只要最终通过编译器编译成内核支持的汇编代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系列的内核不同,支持的指令集也有一定的区别。

常见的IDE/compiler支持的语言是C/C++以及汇编语言。

网友E:
看编译器,一般都会支持c和cpp

网友F:
一般就是C呗,还能是啥

网友G:
大部分都是C语言,因为是高级语言

网友H:
得看你用的是哪款MCU,有的可能会用micropython啥的吧

网友I:
这个我觉得就是C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J:
可能会有汇编吧,但是这个汇编也不会写啊

网友K:
我是一般都是用C语言开发英飞凌的MCU的

网友L:
你就看官方的例程多好,例程上写的是啥,就用啥

网友M:
就是C语言的啊,习惯就好了

网友N:
支持C语言,其他的暂时不知道

网友O:
应该说是开发过程支持什么?

ASM C C++

网友P:
MCU支持汇编,主要是二进制的数据给单片机

网友Q:
Python等高级语言也有compiler编译成英飞凌MCU可执行的码。